[液晶電視] LG32吋搖控異常處理

楼主(2011-06-27):
LG32吋搖控異常處理
LG32吋LCDTV型號為RM-32LZ50
異常描述 : 此機搖控器時好時壞無法使用
故障處理 : 已確認搖控器可正常發送紅外線光所以要從TV本身接收端檢查
先確認紅外線接收器有無待機電壓
再確認紅外線接收器輸出有無電壓
因為都有電壓再來請出示波器來看有無收到搖控器發出的編碼
有正常波形後往回查到解碼IC
在量測機板標示為R754的電阻因應該為0歐姆但是實際上確是變大很多
拔硬碟上零件來用確認阻值OK
焊回機板測試OK完修

這次照片是用手機拍的加減看吧

网友A:
手機拍的比我用相機拍的還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機拍的比我用相機拍的還清晰

是啊!我也這樣覺得ㄋ!

网友:
恭喜完修,手機是那一支拍的阿,很清楚

网友:
很詳細維修過程,3Q~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接收端如果有問題,換萬用遙控器也沒有用囉!

网友:
我也很好奇是那支手機拍的,拍的真是清楚!

网友:
不要跟我講是iphone~~~

网友:
對阿 害我以為會有很差的畫質
原來大大是來炫.................手機
哪支阿

网友:
感謝大大~很詳細描述維修的過程。

网友:
這手機應該不便宜...
恩!!這是這樣~地球會越乾淨!

楼主:
我!我!我!沒錢買Iphone錢是要養小孩的
手機是用SAMSUNG  S5560
其實照相真的要注意亮度如非必要我不太用閃光燈
都是加強外部光源再找好角度就OK了

网友:
大大厲害!一般來說我都不會先懷疑電阻 尤其是零歐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到中間時,我還以為編碼IC壞掉.
結果大大想到0毆姆XD,超乎我想像...
又學到一招了~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再補充說明故障原因
搖控器使用時好時壞
可能使用一個月後故障無法使用過兩個禮拜又可以使用
再量測過程該電阻有量到1k多歐姆
符合時好時壞探討原因有可能焊錫變質或SMD電阻焊端變質
家裡老媽子之前有叫LG服務站來處理確又好好的被收300元車馬費
它說換接收器好像收800-900
如果不是要換主板好像要4000-5000
說6月內有問題再叫修可扣被收的300
哈哈只好自己動手了

网友B:
自己DIY樂趣成就無窮,恭喜完修

PS:儀器不錯喔~又是太克又是安捷倫的n_127|

网友C:
手機 幾萬???

网友:
厲害!一般都是以為問題是解碼ic出問題直接換掉,
想不到你還用示波器來檢視編碼,我可學到了!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DIY樂趣成就無窮,恭喜完修

PS:儀器不錯喔~又是太克又是安捷倫的 ...

我也是看到那台安捷倫電表耶.感覺好像很精確n_048|

网友:
來個題外話....... 「遙控」是指可以從遙遠的地方控制,
如果變成「搖」控....照字面解釋可要把控制器搖到死才能使用, 就不合原意啦  CCCC

网友:
用示波器維修夠專業

网友:
不管是遙控器  或是手機照相  都很厲害ㄋ

网友:
那種示波器要多少錢錢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我!我!沒錢買Iphone錢是要養小孩的
手機是用SAMSUNG  S5560
其實照相真的要注意亮度如非必要我不太用閃 ...

拍的真清晰...
你該不會是...將手機固定然後用定時下去拍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沒有那麼複雜啦手持拍照
光線才是重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沒有那麼複雜啦手持拍照

我知道光線是重點....
只是~~能拍出這樣的畫面...
一般手機~~做不到阿...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維修文

想不到 大大居然是用手機就拍的這樣好,
我用數位相機來拍照都還要加三腳架的說...
果真是技不如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機 幾萬???

500萬畫素

网友:
畫面拍的非常清楚了,我的手機還在30萬呢!!謝謝!

网友(2011-08-07):
恭喜完修

网友:
圖文並茂,專業維修文,佩服

网友:
為何要裝 0 歐姆電阻,增加成本加上容易故障?

网友:
恭喜完修,大家重點放在手機了耶XD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E:

0歐姆的電阻應用,可看一下 wish 大的一篇介紹及說明: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9B%BB%E9%98%B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