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酷網善心人士真是多

楼主(2011-06-27):
上星期五晚間颱風過境之際好死不死瞬間跳電幾次,就這樣子我兒子在使用那部電腦一顆死雞500G主硬
碟就掛了,打開檢查發現有顆IC非常燙我想是掛了,於是在徵求區求援想買一顆同型號同韌體硬碟來救
資料,就這樣dd0725這位善心人士他有顆同樣硬碟,要免費借給我使用好讓就裡面的資料,(我想說不好
意思想出錢跟他買他還說不用買啦使用完再還給我)但.....我壞的這顆好死不死我兒子把它切割成兩個區,
這位善心人士他的硬碟也把他的硬碟切割成四個分割區,一定換硬碟電路板上的BIOS才行,由於硬碟是
借來的我不敢動手換IC,要是把這位dd0725善心人士硬碟弄壞掉了,我可是賣妻賣兒子也無法賠啊........
先發個文感謝dd0725善心人士等有機會再換...先貼個圖來求救高手看有沒有更好方式救這顆硬定資料..

硬碟外觀及型號

推斷故障IC

這兩個PCB版本都是一樣的只有白色貼紙不同
用USB外接盒換上去作業系統顯示不明格式要我執行初始化才能能使用
初始話不是重新建立分割區嗎?

网友A:
如果確定板子的版本是一樣的, 直接換過去讀資料就可以了!!
硬碟的分區是記在碟盤Boot Sector (FAT)內, 和硬碟控制板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確定板子的版本是一樣的, 直接換過去讀資料就可以了!!
硬碟的分區是記在碟盤Boot Sector (FAT)內, 和硬 ...

謝謝回覆....可是問題來了為什麼作業系統會顯示此硬碟是不明格式要我執行初始化

可是裡面有資料執行後初始化後資料不是都不見了嗎?這方面我是不懂

网友B:
應該是分割表損壞了吧,建議您用testdisk這套軟體來試試,教學網址如下:
http://dooko.pixnet.net/blog/post/14435697
網頁內有下載點。

网友C:
回复 楼主:

發燙的IC編號??
或是拍個近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可是問題來了為什麼作業系統會顯示此硬碟是不明格式要我執行初始化

可是裡面有資料執行後初 ...

千萬別格式化, 不然接下來就要 "救資料" 了!!
樓上有回覆修FAT表, 先試看看吧!!
不然, 就是機板的FirmWare版本不同, 須要拔換韌體IC!!

网友:
一定要500g的才可以嗎???
我有80g和160g的數個壞碟,如果也可以,我找一下再寄給您^^

网友:
那顆馬達的驅動IC,搞不好換完可以搶救回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分割表損壞了吧,建議您用testdisk這套軟體來試試,教學網址如下:
http://dooko.pixnet.net/blog/po ...

我用USB外接在我的電腦裡沒有這顆磁碟機代號
開啟控制台系統管理工具→電腦管理→磁碟管理
跳出一個一個視窗要我初始化後才能使用此顆磁
碟機,問題是初始化後原本這顆磁碟機資料我怕
不見了,所以沒有去初始化.....請問初始化後資料
會不見嗎?

我作業系統是WINDOWS 2008 R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發燙的IC編號??

圖片在此我用手機拍的看外表是沒有暴

我G2數位相機沒支持我的作業系統
沒有辦法先用手機湊合一下

回七樓
已經有善心人士借我一顆同型號硬碟
您好意我非常感謝

回八樓

我換一片一模一樣的電路版後接上USB外接碟座
系統卻要我初始化它才能使用此顆磁碟機...問題是
我能初始化此顆磁碟機嗎?資料會不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萬別格式化, 不然接下來就要 "救資料" 了!!
樓上有回覆修FAT表, 先試看看吧!!
不然, 就是機板的FirmWar ...

在我的電腦裡沒有此顆磁碟機代號耶
開啟樓上提供那個程式未見這顆磁碟機
那我借來的韌體跟壞掉這顆一樣是SD15
磁碟機上是這樣子注明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圖片在此我用手機拍的看外表是沒有暴

我G2數位相機沒支持我的作業系統

換掉這顆IC~~有80%救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掉這顆IC~~有80%救回

再請問一下這顆IC管什麼

我拿一片完好的電路板換上後BIOS是找到了但顯示錯誤
進入作業系統後開起磁碟管理卻要我初始化它

先前我都USB試剛剛把它接到主機板上也是出現要我初始化的畫面

网友E:
馬達驅動IC~不太好拆喔!
這背面有接地~又無鉛的~不是很好搞
我有個建議~做一般格式化
再用R-STUDIO將資料救回來會比較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參考這篇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hread-tid-23820-highlight-%E7%A1%AC%E7%A2%9F.html ...

這篇這位高手高作我昨晚就參考過了
dd0725善心網友借我一顆同型號同韌體的磁碟機

我怕弄壞他的磁碟機我想跟dd0725買他卻說你要借多九都問題沒要賣
所以我不敢拆有問題磁碟機的BIOS IC 來換他的磁碟機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因為ms7758大您直接把板子換過去,但韌體並不符合,所以會辨識錯誤。
如果初始化下去......不敢想像。
修硬碟,像這類這麼硬的小弟我還沒真的修成功過,前幾天,寫程式寫到有點混亂了,乾脆瞎搞一顆驅動IC掛掉的硬碟,換完之後還是不動,後來查到還有地方有問題,由於沒有廢板可以殺來換,所以沒辦法修好。
不過修那一顆硬碟,我拆那顆驅動IC,還蠻輕鬆的,最重要的是下部預熱(雖然沒有風槍,我乾脆用很誇張的方式來拆的.... ),不然抱蛋(接地)的錫還沒辦法融化,用風槍硬烤,會讓板子受損變色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馬達驅動IC~不太好拆喔!
這背面有接地~又無鉛的~不是很好搞
我有個建議~做一般格式化

也回覆回復 s10274chen 的帖子

說真的我修將近30年的CRT老電視後
因CRT電視重修到全身都是病,老
了因老花、閃光視力不好前幾年收
山的,大快頭零件我還稍微可以但對
這種多支腳的迷你蜈蚣,我沒有辦法
去拆最主要是沒有工具好用

网友H:
軔體SD15是有問題的軔體..
一般來說這個軔體會抓不到hdd或是造成壞軌...
我的想法是樓主的hdd是雞瘟發作了..
並不是那棵馬達驅動IC故障...

本人有2棵11代500g的ST SD15硬碟..
之前在痞酷拍賣出徵求USB TO TTL來救資料...(已經被鎖了)
後來有一棵順利升級到SD1A
有一棵SD15抓的到但是無法升級軔體..
最後還是送回原廠RMA換棵新的回來(軔體SD1A)

當中2棵有互換過板子...
我想樓主的想辦法更新軔體看看..

如果要換機板..我想bios也要順便換才有用..
不然資料全掛的風險很高(如果資料不重要可以試看看啦....)

不換bios就mrb再R-studio救資料...
我沒這樣試過..所以不敢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軔體SD15是有問題的軔體..
一般來說這個軔體會抓不到hdd或是造成壞軌...
我的想法是樓主的hdd是雞瘟發作了. ...

非常感激您提醒上聯強網站一查果然是雞溫那匹

我剛剛才拆BIOS IC換上結果還是沒效,還特地去買
一支放大抬燈,好巧不巧原本那支放大抬燈也掛了,
禍不單行)

才想說前一天還好好的(那天台電的確是有跳過幾次電)

不過馬達控制IC也非常燙.....我想也掛了吧

雞溫型號速查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激您提醒上聯強網站一查果然是雞溫那匹

我剛剛才拆BIOS IC換上結果還是沒效

如果換上好的板子..也用了原本的BIOS..
確實無效的話就是機瘟發作了..

換回原本的機板+原本的BIOS
如果主機板還抓的到hdd的話..
就直接到ST網站抓SD1A的BIOS直接升級...
http://seagate.custkb.com/seagat ... =207951&Hilite=

如果已經抓不到hdd了..
就用usb to ttl去解碼試看看..
用01的參考資料: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058358&p=1

11代的保內都會無條件換新..不過資料就沒了...
先這樣處理看看..
有須要幫忙的再聊吧~

楼主:
昨天上露拍買一顆同型號硬碟它的韌體是SD1A
我把它BIOS拆下換上我舊的BIOS,結果換新夠磁
碟機在主機板BIOS找不到它.......

依此推論那顆舊的磁碟機是中雞瘟沒錯
有空拿去換(我兒子貪近到黃色鬼屋買的)

非常感謝樓上出手相救
wja12345 大大一語驚醒夢中人(我沒有想到雞瘟問題..前幾個月同廠牌一顆750G才中過)
也感激dd0725施主無條件借我硬碟

网友H:
不救資料就直接拿去RMA..
這批好像有5年保..最快也要到2012年中才到期...

自己送修(直接拿去台灣桃園蘆竹seagate原廠不用錢).用寄的要一些運費..
給代理商換修可能要525元喔..(這棵應該沒有那個價了...)
有些還龜毛挑東揀西的退修...

我是建議自己送修...

网友:
呃...看到wja12345 大說的雞瘟忽然想到...這顆硬碟我曾經有過也中標過
在0800的時候一直強調[我要裡面的資料]
講了幾天以後RMA有請人來收件後兩天就寄回來了!!
寄到新加坡兩天來回!!!

收到的時候看了一下,原來是寄到台南
然後~裡面的資料都還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救資料就直接拿去RMA..
這批好像有5年保..最快也要到2012年中才到期...

喔~是這樣子我還打算明天拿去黃牛鬼屋呢

拿到桃園原廠一些車油錢還是划算,請問
您有詳細地址嗎?(在此問廠商地會違反論壇
規定嗎?)

先說聲謝謝

网友:
可以參考這一篇:
要先RMA喔..
http://blog.xuite.net/try.dream/computer/41608096

我上次是朋友幫我和他自己的共3棵一起親自送到
桃園縣蘆竹鄉中正北路1676號(郵遞區號:338)
 contact number : 886-3-2121234 Ext : 309,310
可以先打電話詢問..(聽說地點粉難找)
好像在航空貨運園區坐落於轉彎處藍色屋頂的UPS總部

大概3天左右(不含假日就回來了)
當然是沒送到新加坡..台灣就直接換給回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大這顆硬碟還在保內嗎?如果還在保內可以先打電話去seagate公司詢問
台灣 800666910/ 0026564852612    8:00 A.M. to 11:00 A.M. 12:30 P.M. to 5:30 P.M.
星期一至星期五
記得上次同事有幫客戶處理過11代的硬碟.說11代雞瘟的硬碟的有資料救援的服務.不需額外費用但要索取傳真表格填寫資料回傳.我是沒親自試過.你可以打電話問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還在保內今天拿去請有人送修了

PS:
發現一件事也是我自己學識與知識不精
才會忙半天起出也沒想到是中雞瘟一事
老了頭腦快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