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VerTV DVB-T STB7拆解兼看有沒有救

楼主(2011-06-27):
這個月的某一天,突然他就掛了,現象是,一插電電源燈就直接亮了,也關不掉,等個一分鐘,輸出畫面就直接變彩屏,出現彩屏前是無訊號,這種狀況不知都壞什麼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月的某一天,突然他就掛了,現象是,一插電電源燈就直接亮了,也關不掉,等個一分鐘,輸出畫面就直接變 ...

這要找順仔大,
前一陣子他在大量收購!

网友:
板子空焊
整片用熱風槍吹一遍
重點在影像處理的ic上

ct212t和em636165ts-6g補焊

楼主:
IC補焊,挖~這個任務頭大了

我目前手邊工具只有這支,這能達成任務嗎 @@

忘了說這隻是60W的,不知會不會燒壞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