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不知名LCD維修

楼主(2011-06-28):
原本的問題是 開啟後過沒多久螢幕價出現花屏然後黑掉
第一步想的應該是電源的地方NG
就把變壓器敲開來看看
果不其然是電容故障
換上新的電容後
開機有畫面了

故障電容容值
470uF-1
470uF-2
1000uF

這是我第一次貼維修文
如果有任何不好的地方
請各位大大跟我說 謝謝

网友:
恭喜你撿到軟的..

网友:
真的是檢到軟的 能快速想到問題點 就要有點功力了..

网友:
恭喜撿到軟的.....

网友:
感謝大大的提供_出現花屏問題.對爾後維修助益更大了!感恩^^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修復、、、連本尊都拍得(長的)不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是LCD電源燈有亮? 變壓器電源供應不穩嗎?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能快速找到問題點,厲害~讚~
學習中........

网友:
還好大大還沒有拆機子,直接找上變壓器了,
不然就又查半天!
恭喜大大完修囉!

网友:
能知道問題點而沒有拆錯別的也要有一定的功力!
恭喜完修!

网友:
這也不能算軟
沒那個經驗一定不會去想到是變壓器在搞怪
大多會把機子拆開檢查了老半天又檢查不出來
這種傻事我就做過n_030|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的提供.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有概念 ,方向對了,不會多走冤枉路.....GOOD!

网友:
很好,大大很有sense.優秀.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SO~~厲害!!大大功力不淺

网友:
恭喜完修,有看到您耶!

网友:
不錯的維修帖
很少人會去注意到變壓器

网友:
大大厲害 一下子就知道是變電器  馬上找到重點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不只你做過,我也做過呢!
那部LCD是吃19伏的,變壓器遺失了,自己也沒看出來,硬是用12V的供電,當然不亮啦! 整個拆到翻了,也沒查出問題,氣餒的很,後來在本論壇裡找到同型的維修案例,看到一句"19V供電正常",才讓我自己敲自己腦袋,恍然大悟,真是笨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