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請問分壓式開關能不能觸發啟動[已完修]

楼主(2011-06-28):
這是同事抱來修的,來的時候只有面板跟後面的鐵殼,拆開後MCU上的貼紙印Q9T3才知道是BENQ的,缺外殼跟OSD

直接觸發P+I板上的LIGHT ON燈管會亮,上電後P+I板的3.3V輸出3.17V,5V輸出4.8V,應該沒差

問題來了,BENQ LCD剛上電是POWER OFF,由Q7T4的電路圖跟OSD插座量第1腳跟第9腳間有3.17V研判,這台是分壓式開關,請問要如何觸發啟動,請各位前輩指導了

如果能啟動再拍照片上來分享

网友:
基本上分壓式osd接線數會少很多,不過電源開關一般不會透過分壓電阻或獨立一條線,可以嘗試找出各開關線路分別對地短路看看

如果您說osd接口有九條線的話,那就是非分壓式osd按鍵板,六個鍵,兩色LED加一條接地線剛好九條

楼主:
RE: 請問分壓式開關能不能觸發啟動

回复 网友A:

果然狼大老經驗就是不一樣,這台是觸發式開關

原來這台是同事朋友從資源回收堆裡挖出來的,要小弟看看能不能殺肉修上次那台掛高壓的VA912

正面,剛來就是這樣

背面,字是小弟寫上的

打開後蓋

LG的面板

上電量輸出,3.3V實際為3.17V

5V剩4.79V

110V輸入端有顆1000U/10V已膨龜,小弟先用680U/25V代替

OSD插座,最右邊為GND,跟右邊算來第4隻腳阿司後可啟動

啟動後上訊號線

同事買來1000U/16V後換上,所有螺絲鎖回,這台同事決定等有找到BENQ T904報廢機再裝上外殼跟OSD

楼主:
由於超過720分鐘不能編輯,請板主修改標題機型BENQ T904(Q9T3)已完修,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