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280 不開機

楼主(2011-06-28):
上電源時 燈閃一下就沒了 按開關 沒作用

晶片tps51120
5v_pwr,3d3v_pwr 正常
pGOOD1,pgood2 沒電

經檢查 紅色這組沒電
藍色這組電壓正常

已經不知要如何查下去了, 請大家幫幫忙??

网友:
51120也容易壞
待機電壓3v5v沒出來就是這顆了

网友:
彰大你少來了
你的經驗比我豐富吧
最近很想買bga和烤箱
之前有詢問過chi1030大
但是苦無時間南下看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還是要找時間~~想就去做~~~
你要烤箱~~我在(樹林)甲清廠~~有看到幾部~~工業用的
有興趣~~告訴我~~我把對方電話給你!!
你可以去看看~~說我介紹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彰大
你是北部人?
一直以為你是中南部的
工業用對我來說太大了
只是業餘玩玩
這算是中古 還是功能好壞不一定

在這帖子討論好像怪怪的
離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PG1和PG2的提升電阻來源電壓有無正常呢?
若沒有,要確認那個來源電壓是否正常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請問PG1和PG2 是由 tps51120 產生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弟我指的PG1和PG2,就是MARCO大您所指的PGOOD1、PGOOD2,當然是由tps51120產生的囉!

网友E:
上電瞬間斷掉電應該是跳保護,可能是後級有短路或上電條件不足,電壓不能正常供電,powergood訊號當然不會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電瞬間斷掉電應該是跳保護,可能是後級有短路或上電條件不足,電壓不能正常供電,powergood訊號當然不會出來 ...

請問 tps51120 須要什麼條件
才能產生powergood訊號呢?

网友F:
請問最後一張圖!!!
用熱縮套包起來那顆電池是???
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最後一張圖!!!
用熱縮套包起來那顆電池是???
啥功能???

應該是給系統時鐘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顆電池就和我們一般PC主機板上給南橋的鈕扣電池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嗯!!了改

网友:
嘗試著壓著 顯示晶片 或是 北橋 開機看看...搞不好是 顯示晶片 或 北橋 空焊也會這樣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