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冰箱修理

楼主(2011-06-28):
請問大同的雙門冰箱冷凍室裡的排水管上方一直結冰的正常的嗎?而冷藏室的調溫器那裡一直在滴水是什麼原因呢?

网友:
如果有圖片會比較好判斷

不管是蒸發器結冰或是滴水盤結冰 都以造成回風不良了
冷藏室沒有足過的冷房 所以會滴水
又一因素
排水管結冰阻塞 如果除霜還正常的話 除霜水就會流到冷藏室

网友:
排水管有汙垢阻塞~除霜後的水無法排除而結冰~

還會滴水表除霜正常,只是無法從排水管流出

將冰箱插頭拔除,食物都拿出來

退冰後將排水管通一通吧~順便整理冰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同的雙門冰箱冷凍室裡的排水管上方一直結冰的正常的嗎?而冷藏室的調溫器那裡一直在滴水是什麼原因呢 ...

1.看看線路圖是否有兩組電熱絲,有可能冷凍室水盤電熱絲故障!
2.若只有一組電熱絲,有可能冷凍室的除霜電熱絲故障!
3.最簡單的是如上面摟友所說排水孔阻塞,建議由此先檢查!
4.最遭的是這是一台很老的冰箱,在冷凍室回風口附近的保麗龍含水變形造成積水~~這無解!
5.以上若查不出原因請將結冰清除後再調整冰箱水平,左右要水平,前面要比後面高!
6.冷凍室問題解決了冷藏室就不會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