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極冷俠350W電源維修問題

楼主(2011-06-28):
我有一個保固5年的新極冷俠350W電源供應器故障,新極冷俠350W電源
接電源無5vsb待機電壓,2008年6月製造,2008年7月12日購買,保固是第13個月到第60個月,酌收零件費150元,有問過廠商要看實際故障情況在報價,故不一定150元可以修到好,請問這個電源供應器值得送廠商維修,還是自行維修比較好,本人維修能力有限,電源供應器只換過電容,我猜這電源應該不只電容有問題。

网友:
因購入價格不高,而且送修還要加上運費,
這樣算一算最基本的也要200多,
來這裡了,當然可以自己修最好。

楼主:
運費的部分可以省下來,廠商有配合的電腦維修店在我家附近,問過了沒有收代送費,所以只有維修費的問題。

网友A:
沒有5vsb就往高壓的方向修, 既然都來這裡了,就自己修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5vsb就往高壓的方向修, 既然都來這裡了,就自己修看看吧!

自己動手樂趣多.當然我也修壞了好幾台.才學到的n_135|

网友:
新的好像一台5xx元就找的到了..

可以先自己修看看...

修不好再丟回去送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位大大,小弟我為了要學會修POWER,甚至去撿壞掉的POWER來修,我發現幾乎都是沒有 5V 高壓部分,至今修好了約五台左右,所換的零件只有電容、電阻,非常簡單。你可以試試看,我想應該100~150就可以完修了。通常沒有 5V 的應該不會壞什麼複雜的零件~請參考。

楼主:
聽了大家的建議,我將電源供應器拆開,果然不出所料,不是電容故障,請看我拍的圖吧

總共燒了6個零件,除了Q2(C3150)與Q1(S8050)知道外,其他都燒焦了,4個燒焦零件只知道1個是R4電阻,另外3個零件因為電路板燒焦看不出來是甚麼零件,有人可以告訴我這4個燒焦零件是甚麼零件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弟手上也有一顆相同的
圖借一下喔!也稍微修改了一下給大大參考
希望對大大有幫助

建議附近的零件也查一下
因為爆成這樣子,附近的可能都不保了。

网友:
燒成那樣變壓器可能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見到有人 見義相助  我給你按個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Q1 / E極 電流取樣電阻 因該也燒斷了

网友:
週圍的二極體及稽納要檢查 !!

還有一些電阻阻值要確定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你提供資料,請問你的電源供應器型號是KY-450ATX嗎,不同型號的零件可能不一樣,因為你說是空接的位置,我的確定有零件並燒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這是KY-500ATX的
但輔助電路的大顆電晶體也是C3150
手邊也有一顆KY350ATX
而那空接(C7)在這兩顆中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