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燈管量尺寸?

楼主(2011-06-28):
燈管量尺寸時
兩邊是要量那裡?
從 接點處 還是 燈管本身

那L型燈管又應該要怎麼量長度?

另外...
支架如何分上跟下?

网友:
1.大部分是量到面板兩端接點與玻璃交接處
2.總長(長+短),或是看面板尺寸與種類買
3.看出線位置及遮罩寬窄邊,一般從面板背面看都是左端出線,遮罩寬邊是位於背面,不然依照原本燈罩組裝方式裝回最快

网友:
燈管兩端..不含線頭...
如直接抓面板黑色部份就可廠商就知道...問題有??~~燈管內徑有分好幾種~(這要注意喔)

网友:
借題問一下,那燈管線不夠長的話,
可用電源供應器的代替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不要,因為絕緣皮耐壓有差,盡量不要接,若真要接請用一樣的線,焊點盡量小,絕緣要包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狼大
原來還是要用燈管線啊,之前問電料行都沒賣,
後來只好上網拍買,就是怕安全出問題。
絕緣部份用熱縮套管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最好套兩層,另外相接處焊點要盡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