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華碩LCD按鍵

楼主(2011-06-28):
沒看過這種按鍵
這種按鍵的名稱???
請問哪裡有在賣???
麻煩大大提供一下哪有在賣..

网友:
要了解結構!清一清就可排除問題!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也是這種按鍵,
就是卡卡的,想說不好買,就用wd-40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嗯嗯...
一般這種問題有得買的話我都會直接買新的來換
沒幾塊元又可以無後故之憂...
真的買不到才會用清的..
目前的情況就是卡卡的..
按下去彈不回來....
6棵只有一棵正常..
其它5棵都一様..故障率超高~~

网友:
禾華.好像有  不過記的是二支腳的 可能要改一下
等等要過去建商事情用完..在過去禾華幫你拍照回來給你看

网友:
剛剛去看了三家 中X 禾X 大X 都沒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幫忙...
看來只好要用清潔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看過這種按鍵
這種按鍵的名稱???
請問哪裡有在賣???

看看這個可以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290545876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應該可以用喔...
不過我己經將原本的按鍵清好交測試OK給客人了..
還是去買一些回來放好了~~~
感謝大大提供...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台的按鍵幾乎全部都會卡卡的,
亮晶晶有賣,我有買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己用清潔的方式解決了..
到現在還沒回來..
應該是沒問題了~
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