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風扇不裝葉片才會轉(已解決)

楼主(2011-06-28):
動手修理自己的風扇,保險絲沒斷,軸心也磨過了上油了變的非常順,可是轉最弱檔時會嗡嗡叫,但是過個幾秒就沒聲音了,也感覺像是沒有電了一樣,如果用手去轉動只會轉個一兩秒就停了,但是2速 1速用手轉動就會開始轉動了,只是一裝上葉片後就完全轉不動了,用手撥也是轉個幾圈就停了
線圈也量過都沒有短路
不知道各位判斷會是什麼問題呢?啟動電容有良過數值是好的但會是他的問題嗎?
是否有大大有經驗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電容吧,我曾遇過電容燒壞也是這種情形。

网友:
應該是電容吧!!用電容錶量一下看看...........
我記得
電容若無容量,未裝扇葉用手撥一下就會轉了
電容若短路了,未裝扇葉用手撥一下會轉,但很慢

网友:
若無電容表,拆下啟動電容,去電子材料行,
買一顆回來換看看 。

楼主:
電容表量過是好的 也換過電容但是一樣
重點是落在他似乎會斷電 難道是邏輯IC壞了嗎?
還是想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26-1-1.html

你有看過版規嗎?
就是因為用講的會不清楚,才會要求有照片,先把照片貼出來,才不會讓大家瞎猜。

网友:
請檢查啟動電容到馬達線圈的電線,或線圈有無斷線,
或利用搜索方式,搜查網內有關電扇的文章,有電路圖可查看

网友:
電風扇什麼牌子的,以前老師告訴我們,不要買沒牌子的電扇
它用的線圈比較差的,一段時間後可能也會弱磁
可能是弱磁讓電扇轉不快吧

楼主:
圖面我會在PO上來 品牌是燦坤的品牌
怪的是只有在弱速會發生幾秒號斷電的狀況,就是感覺不到有磁力再推的感覺
不過既然是搖控的機型還真是會猜到是否是IC問題了

网友:
啟動電容也換過但沒用的話
要用手才能轉的起來
那就是馬達壞掉
應該馬達的啟動線圈已經壞了
你看一下線圈銅的顏色應該都不一樣了

网友:
他的變速系統是哪一種的? 機械式還是電子式?
機械式的檢查一下按鍵或旋鈕接點,電子式檢查機版是否有空焊,或零件失效。

楼主:
來報告了 最後檢查就是弱檔的那線圈不通沒有短路呈現0阻抗,猜是裡面有燒斷了
不過想去殺一台風扇把馬達換過來不知道這樣可不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sh大都說了,你要不要貼圖上來,
這樣大家才不會空猜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ㄟ!大仔!要換馬達可以看這邊!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l=f&fid=21

网友:
既然確認啟動線圈開路,將馬達線圈細部分解,看看線圈兩端的焊接點有無脫焊或斷線!

另外........沒圖沒真相.....

殺馬達來換是可行的,要懂得改線路~

网友:
省點力吧~~花ㄎㄎ~直接換新ㄉ吧(又不貴)!!看到都懶得拆了~

楼主:
報告 已經殺其他台換馬達來處理完畢了
為啥呢 因為它是搖控機種一台要價2千多塊 換新的好像沒有比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