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705 維修實例 ,(接上訊號線,一秒後暗屏)

楼主(2011-06-28):
首先我要感謝  順興大  謝謝您喔  這麼突然點電話給你,我是去跟你拿 5707 的那個啦(我叫阿銘)

今天主角

P+I板與AD板

症狀是接上訊號線1秒後隨即暗屏,電源燈(綠燈)還是亮著的
恩..量一下板子上的4顆C5707的對地阻值有2顆是導通的
先拆1顆下來量...沒有打穿阿,
那....問題就出在另一顆囉,果然..已經打穿了
就是這顆
OK~正常了,熱機中..........

再次謝謝順興大囉..................

网友:
這都是benq的通病了,超會壞這個東西的~~
恭喜大大完修囉!
話說,順興大真的是一個很熱心的人吶!
我也是其中一位受惠者~

网友:
恭喜阿銘大完修!

网友:
厲害喔!!小弟我學起來了~~

网友:
benq的通病了,恭喜完修!

网友:
BENQ會故障的就那幾樣零件,維修容易~ 感謝分享維修心得~

网友:
恭禧啦!BENQ都是壞那幾樣!

网友:
我以後看到這款的.一定先把5707給換下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壞是不用換,不過一定要補焊,最好內部電源電路的電解電容也可以換掉

网友(2011-08-02):
嗯.謝謝狼大熱心指點,我們這種門外漢,才有機會成長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這樣可以再撐一陣子囉~ 通病修起來反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