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三鳥牌vx2255wmb開機一閃一閃維修

楼主(2011-06-28):
這台是小弟的一個很要好的朋友的,3年前買了這台高檔的正22吋LCD,
這台的底座還是可以旋轉的,那時候這台買真的粉貴,要1萬多吶!
不過呢,三年到了,保固也過了,就掛了!
症狀是開機時,就一閃一閃的,無法使用!
二話不說,到手後就拆了,
話說啊,這台真的有夠難拆的,卡榫多又緊,
拆開蓋子後,就很快的從電源板下手(拆得太氣了,都忘了拍照),
電源板看起來都沒什麼異狀,電容看起來也都正常,
但是呢,小弟在痞酷也爬了不少文章了,問題很多都是用眼睛看不出來的,
所以就照著各位前輩的經驗,先從電容下手,把全部的電容都拆下來量,
就發現有四顆電容的容值有點高,但是都高一點點而已!
1000u的,量起來只高到1065u,470u的是低到438u,220u的高到246u,
全部量完且換完後,照著爬文的經驗,就把高壓板的部份全面補焊!
再來就先測試看看晝面有沒有正常,一上機後,就馬上有畫面而且正常了,
就把蓋子都裝起來,目前正常熱機中~~
感謝大大們的觀看!

网友A:
所以主要是"補焊"立了大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主要是"補焊"立了大功!

其實,老實說,真正的問題點是什麼,
小弟也不太清楚,就這樣莫名其妙的好了,
到現在,熱機也都8個小時了,都還正常!
所以也真的是有可能只是補焊就好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B:
恭喜完修阿~
看來是補焊完修.
但我也遇過電容量是好的.記得wish大說用一般的電容表量電容來判斷電容好壞.是參考用.後來將可疑電容換新就ok了

网友:
很多故障現象是電容不良造成的換新的就好了,大部分補銲只是加強耐用度(保固~~安心)。

网友C:
電容要不要用三用表的歐姆檔量看看有無漏電

网友:
恭維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又幫助到朋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阿~
看來是補焊完修.
但我也遇過電容量是好的.記得wish大說用一般的電容表量電容來判斷電容好壞.是 ...

嗯啊,我就是在各位大大的薰陶下,
就二話不說的換了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容要不要用三用表的歐姆檔量看看有無漏電

怎樣使用三用表的歐姆檔量看有無漏電??
謝謝您

网友:
個人是用指針式的三用電表利用歐姆檔*1的位置,將紅黑棒接觸電容的正負極。
正常的電容在放電完畢指針應該會回到最左側的"無限大"位置,若非如此,那就應該是
漏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量出來的單位請問是!!
伏特? 還是歐姆阿?

网友:
我是把它當作導通(有阻抗)而已,故障電容的阻抗單位其實沒啥意義....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換電容+補焊~ 謝謝大大分享維修心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老實說,真正的問題點是什麼,
小弟也不太清楚,就這樣莫名其妙的好了,
到現在,熱機也都8個小時 ...

濾波不良....電容可續電能力降低..
形成蓮波.....照成電壓不穩定..
一下高一下低..才一閃一閃的阿..

你也可以當成是~~鬼門快開了..
小鬼們有的先跑出來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濾波不良....電容可續電能力降低..
形成蓮波.....照成電壓不穩定..
一下高一下低..才一閃一閃的阿..

我咧,還鬼門快開了咧!
我這裡就沒示波器可以量看看波形,
所以就是先換再說囉~~
測試到今天,都沒有問題了,有空就可以拿去還朋友了!

网友:
電容問題要先查
通常這種PI板,用料普通,3年保固期過會壞的機會很高
有時光用電容表不一定準...最好連充放電都測試過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能用滿3年應該算不錯了,
我朋友的 3隻小鳥 2235wm,連2年都沒滿就回娘家一趟了說。

网友(2011-10-22):
今天朋友也抓了一台一樣的機子..測試後發現畫面有出來但無背光..等假日有空再拆開看是背光板還是電源板的問題..到時再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