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電路IC 40106電壓不妥之影響?

楼主(2011-06-30):
  疑問源自於 該篇回文 ,閱逃兵兄回文的說法,應是電壓不妥之意.

  再進一步請教,若目前如此使用,將來會有"副作用(零件損壞或燒毀)"嗎?不知逃兵兄或其他先進發現本文有解析或較佳的建議,還請不吝賜教,先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附上40106 data 給你參考
你目前電路應該會動沒有問題才對
只是再對其他人眼中7805是多於的
逃兵大會提出只是在導正一些觀念及讓人思考問題
電晶體在本電路是當開關用b腳電壓夠動作條件也就OK
電晶體的使用WISH大大有寫篇文章請搜索一下研讀
對你會有幫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疑問源自於 該篇 之 回文 ,閱逃兵兄回文的說法,應是電壓不妥之意.

  再進一步請教,若目前如此使用, ...

你有看到 40106 的規格書嗎?
它的電源電壓由3到18V.
建議電源電壓為3到15V.
訊號電壓為 0 到你給的電源電壓.
那我不知道一個已經符合的電壓,為何還要再加一個7805去降壓。
那再來就是只要符合了就能動也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而你又畫蛇添足的加了個7805去降壓。
問題是你降壓時, 又要多了元件.
而7805又會有熱產出.
相對的你的整個產品溫度自然會較高.
溫度較高自然就會造成其它的副作用.

那再來, 元件越多, 故障的機率就會越大.......

网友:
1. 7805的確可以不用加.
2. Relay的電壓為12V,而輸入電壓,計算值= 9V x 1.414 = 12.7V,電壓偏高一點點,長久來看並不好,12V 的Relay大約11V就可以工作了,電流消耗在100mA以內,以11.5V來算,多出來的電壓 = 12.7V-11.5V=1.2V,限流電阻R =1.2V/100mA=12Ω,可以選個10Ω,而瓦特數W=100mA x 10Ω=1w,可以選用3W或5W的水泥電阻.

3. Relay有3個電流狀態,新買的Relay最好有測過比較好,這樣在設計時,才能得心應手,也才不會試的時候可以,過一陣子卻出問題了.
a) 啟動電流 : Relay剛加電之瞬間,線圈啟動磁場所需之電流.
b) 工作電流 : Relay正常工作時之電流.
c) 保持電流 : Relay在電流降低時仍能保持吸力,吸住接點的最低工作電流.

若有快速關閉Relay的考量,可以在9013的B,E端加個電阻Rbe,此電阻可以在B極9013的控制端失去電壓後,能夠快速分流,而加速9013 OFF,也就是減少Relay的保持電流的時間,而提早關閉.

4. CD40106為COMS的IC,工作電壓依不同的廠牌而不同,有的是15V,有的是18V,所以在使用時,要依所買的廠牌再對照廠商的datasheet,這樣比較安全.

5. CD40106的輸出電流並不大,有時為了確保9013能夠被推動,可以降低R1 4.7K的阻值,或者將UA1再並聯一個閘.

网友B:
附上relay data
第三頁用螢光筆做記號
以12v  relay電源範圍來說從8.8v-18v都可以用
所以12.7v對relay來說並不影響
當然每家relay廠家不盡相同但差異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麼說,用原變壓器整流過的9V即可用於40106上了.將找個時間把5V模組"摘除".感謝賜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上relay data

第三頁用螢光筆做記號

你所附的資料我看過了,謝謝你.

在電子領域裡有許多層面的設計,有的精細有的粗糙,有的是玩玩就好,有的是商品化的,商品化的也有不同的等級,以本電路來說,除了7805是多的外,以12.7V加在12V的Relay,當然無所謂,光是以所謂的+/- 5/10%誤差,就已接近或超過12.7V了,所以加12.7V在12V的Relay,一般的使用絕對沒有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廠商所提供的datasheet,他有他的測試條件,所以其數據還是參考就好.

我不會說這個電路設計錯誤,或者不能用,只是提供另一種思考,超過正常供電的不能用,要把它切齊,低的比較沒關係,若要省的話,還有人連濾波電容都沒有的:
http://cindybob.com/halloween/circuits/relaydriver.html

如果是以我們的商品設計來說,要使用12V的Relay,可能就會用12Vac下去做整流和濾波,再加一顆7812,所以我負責銷售的話,完全不會擔心是設計的問題,若要擔心的話,也只是零件的問題.

像我們最近才開始要推的,Switching的高壓,漣波卻是傳統變壓器的水準,目前台灣好像沒有公司這樣做,只有國外的有.

楼主:
  終於等到了摘除5V DC模組的時機,就是T5-8W層板燈"掛點"了.
  因為個人比較懶惰,索性拿"洞洞板"來充用電路板囉!由於銅箔面慘不忍睹,還是不想殘害先進們的"靈魂之窗",故只獻醜零件面就好.此為摘除前:

5V模組摘除前

5V模組摘除前

  摘除後:

5V模組摘除後

5V模組摘除後

  "舒密特觸發"反向器的特寫:

IC 40106

IC 40106

  繼電器的德性:

繼電器

繼電器

製造廠商的 技術資料 似乎沒提及工作電壓範圍,對於能否長期大於12V DC下工作感到困惑呀!

网友:
Relay號碼TRD-12Vdc-FC-CL,已說明為12V dc用的.

楼主:
  喔喔!個人眼殘了.第2頁 COIL DATA CHART 的 TRD (High Sensitivity) 右側 Max-Allowable Voltage 項目,為公稱電壓的120%. 12V DC 即為 14.4V DC, 應可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