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機車 CDI
火..

楼主(2011-06-30):
小弟 因機車會下來零件  CDI
一開始想說 打開看看

到這裡 小弟滿手是傷  拆不下去了

晚上睡了一下 不甘願 起床在挖  我挖

黃色的是什麼東西  用三用電表量測 都依值導通

不支倒有沒有哪個好心的大大 可以告訴小弟這顆是什麼東西ㄋ

网友:
這是電容吧
捕蚊燈也有這種的

网友:
在下也認為是電容.
不然"CDI"的"C"就不見了....

网友:
是電容器他的名字叫黃色臥式扁型金屬化膜電容

楼主:
這電容怎麼都依值導通是壞掉了嗎

這電容怎麼都依值導通是壞掉了嗎???

网友:
是電容,您的電容接腳斷了量的準嗎??正常是不導通的!!
CDI是先用一個約數百伏的電壓對電容充電,再從拾波器拿到點火信號後,電容經過SCR對點火線圈初級側放電,次級側再感應高壓,火星塞跳火完成點火

网友A:
黃色臥式扁型金屬化膜電容電子材料店買得到嗎?

楼主:
這大約電容值會是多少
不知道有沒有這電路圖

网友:
您可以看看板子上的IC編號還看不看得見,看得見的話搞不好可以從網路查到IC廠的建議電路圖

网友:
看這裏面又有個小變壓器,這個該不會是DC-CDI吧??

网友:
這一個不是才3~4百呀..

別亂搞了,這也是機車的保養重點之一!!

這零件也不太會壞呀!

网友B:
上述控制回路要一顆IC,最古早的就是日本新電源拿富士通的MB4213 這顆IC 開發出現在CDI的樣子 。
後來,大陸的復旦微電子就把他複製了成了FM4213 。
有興趣的可以上網下載來看,他的原理也很簡單,就是利用區軸角度感應波型PC中的前緣端與後緣端行程,
再與FM4213 內部一個梯型波作比較所得一個延遲觸發信號來打開後面的SCR。
========================================================

MB4213 有14 PIN腳,依你照片有16 PIN腳,應該不是MB4213
也不是FM2981(有24 PIN腳),實在不好意思手頭上資料就這些。
FM4213_ds_chs.pdf (276.31 KB, 下載次數: 239) TSE4213 IC的工作原理.pdf (126.51 KB, 下載次數: 238)

另外附上FM4213 簡体中文資料,應該比富士通的日英文容易看懂些。
乾脆FM2981簡体中文資料,一併附上。
TSE2981的工作原理及应用.pdf (200.79 KB, 下載次數: 245) FM2981電腦控制型自動進角摩托車點火積體電路69_4727_6.rar (65.75 KB, 下載次數: 201)

楼主:
SIMON  大大
  好厲害喔   這樣也有資料

還有這一顆 原廠的要賣1400  副廠的要900 (貴傷傷)

网友:
這算便宜的囉,有些車用的全晶體點火控制盒,就要差不多兩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子材料行有賣,廣華電子就有

网友:
拆成這樣 打算修一修再裝回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  大大
  好厲害喔   這樣也有資料

這個是正廠直流CDI,要價破仟沒有坑您

400的是交流CDI,正副廠價格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述控制回路要一顆IC,最古早的就是日本新電源拿富士通的MB4213 這顆IC 開發出現在CDI的樣子 。
後來, ...

SW1打開才能點火,閉合後電容的電經由這條線接地漏掉,車子就熄火了

想接暗鎖的這條線並聯1個開關最不會傷車

外面車行裝暗鎖為了省事喜歡從脈波線圈(PC線)裝開關,這個做法小弟並不鼓勵,因為多了暗鎖線容易有訊號延遲,拉轉速會有影響

网友:
看樣子這板子一定是被廣島炸彈炸過了
慘~

网友:
原來是這樣!現在很多機車都是用CDI點火系統,一開始還搞不清這是什麼,經大家這麼一說明
長知識了

网友:
有時如價格便宜且可買到 , 就用買的還比自己動手修還划算 , 除非是買不到
如手很養又想研究那就另當別論...

网友:
拆這個cdi 可以用熱風槍,烤200度 用三一字起子 慢慢挖就可以挖的很乾淨 一般是用104/400V

网友:
NSR 有一個 RC 電腦,也許也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2011-08-10):
機車行 CDI換到好要一千左右
網拍的原廠CDI  最便宜一顆大概五六百~~ 機車行拿的價錢一定低於五百~
所以這東西 根本不貴 ,機車行賺很多 !

機車大概騎個四~五萬公里 CDI 就開始會壞了 !
最近才換了一顆!
我朋友 也是 差不多這個里程數 壞掉
電子零件都是電容比較容易壞~~ CDI 應該也是

网友:
原來是這樣!這東西很少壞吧

网友:
如果是交流CDI,老車冷車不好發動,發動後停等時容易熄火,先別急著換CDI

先量激磁線圈阻抗(樓主CDI照片中2個接腳1組的插座就是接激磁線圈),125的車正常應該是400到800歐母,太低表示線圈短路,太高表示線圈老化,根本解決要換發電機線圈,要省錢可以換副廠直流CDI

网友(2011-10-07):
最近機車的CDI也壞了,機車材料行的報價:原廠:1500,副廠: 700 coco, 真的很貴!!

現在看到你的介紹,讓我增進不少這方面的知識。原來CDI的意義在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述控制回路要一顆IC,最古早的就是日本新電源拿富士通的MB4213 這顆IC 開發出現在CDI的樣子 。
後來, ...

simon大大:

這些資料真的很稀少,感謝你無私分享與解說!!

网友:
機車上的零件,没有幾件,我也是半路出家,像大大所提的故障,因是點火的方面,
我的作法,全部換新,以免以後,半路顧車,自找痳煩,既然自己都拆到cdi元件,那
就表示大大的判斷能力還不錯,自己去機車材料行買回來換,可以省下工錢,又
可增加維修能力,
自己維修若碰到問題時,網路上有資料,可以搜尋找找看,也有原廠的維修及保養手冊,找到時可下載研究
依我的經驗,原廠的零件和副廠零件幾乎大同小異,副廠所製造產品,有部份是交給原廠,是oem的廠商
到機車材料行也可問老板,聽老板的意件,

网友:
原廠與副廠
差異在於(用料)與(馬克)

同樣東西(OEM)做出來
一個交給原廠
一個交給零件商

常常我們也這麼說
但是用起來(原廠)與(副廠)
用起來就是差異很大.....

网友(2012-02-10):
zuoso2006 大~真是超有耐心的,手都受傷了也不放棄...

SIMON1016 大~更是專業!!!猴塞雷啊!!!

网友(2012-03-21):
嗯~我都是買殺肉場二手的~~

网友(2012-04-26):
引用 网友A:
黃色臥式扁型金屬化膜電容電子材料店買得到嗎?

光華電子商場可以買到!

网友:
通常機車行換一個CDI也要600到1500不等,為了省錢也辛苦拆除黑膠手也受傷。佩服!佩服!

网友:
很少人會去拆CDI,大都是直接換新的,大大的研究精神真的很佩服 讚讚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