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v2700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1-06-30):
HP pavilion dv2700
開機無畫面  不過有背光有亮   可調亮案度
開機風扇一直轉   電源燈有亮
小弟有試過外接螢幕!!也是沒有畫面!!

网友:
100%顯卡故障了

网友:
顯示晶片故障---不是空焊就是晶片壞....如自己有熱風槍可嘗試烤烤看....沒有就送修吧!

楼主:
好問題!!!啥工具都沒有......
那台聽說是加拿大來回來的!!好像過保了!!所以......
我正在找看看有沒有人要修的說!!

网友(2011-08-17):
這是n公司晶片的問題,沒輒.當初為了這些事情鬧的沸騰揚揚,6xxx系列的晶片全部都是受災戶無一倖免,因為這是晶片的設計瑕疵,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找 http://angryhpuser.blogspot.com/ 這網站有說不少資訊

网友:
論壇有大大有再換這東東.............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