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到一家資源回收場  不收計算機. 收音機

楼主(2011-06-30):
今天去附近資源回收場走一趟
看到回收場掛個紙板 寫計算機. 收音機不收
一直以為回收場甚麼都收
想不到計算機. 收音機歐.搖控器不收.

网友:
舊的電話機也不收。為什麼?我不知道。

网友A:
應該是塑膠材質的問題 據說 ABS 材質的就不收 例如電腦的塑膠外殼 他們就不要
想必上述物品的塑膠外殼應該也是一樣的材質 而裡面就只有電路板及零件 可能對他們沒有回收價值 或分類問題嫌麻煩吧...  殺不到肉 不好殺肉 都有可能
至於ABS 材質不收的原因 小的也不太了解.. 他們只說上游不收..

网友:
因為上面螺絲太多 拆除廢時
塑料粉碎再利用時金屬會使刀句受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附近資源回收場走一趟
看到回收場掛個紙板 寫計算機. 收音機不收
一直以為回收場甚麼都收

那表示~~~他們並不是政府合法立案的回收場...
真正政府合法立案的回收場~~
電子類的報廢垃圾是全部都收的...
我前鎮子才把裝光碟機的外紙箱
裝滿各式各樣的故障電晶體.電阻.電容.與一些塑膠.迷你馬達.電感
全部裝在一起..秤重..還有40元的價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塑膠材質的問題 據說 ABS 材質的就不收 例如電腦的塑膠外殼 他們就不要
想必上述物品的塑膠外殼應該 ...

我們這邊~~塑膠可是都有收喔~~~
不過~~必須全部分解好~~
塑膠歸塑膠...這樣他們才收~~
但以政府合法立案的回收場來說~~
就算沒分解~~~他們也收~~
只不過價格會被砍對半以上~~~~
以最便宜的價錢收
(塑膠1KG有4元的回收價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們這邊~~塑膠可是都有收喔~~~
不過~~必須全部分解好~~
塑膠歸塑膠...這樣他們才收~~

我同學開的回收場 差不多 2-3年前就不收ABS了... 他只說了一句 上手的不收.. 沒有原因
反正他們看起來快倒了 不理他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同學開的回收場 差不多 2-3年前就不收ABS了... 他只說了一句 上手的不收.. 沒有原因
反正他們看起來快 ...

真正政府合法的....
是通通都要收的...
而且是直街進到合法的資源回收處理廠..
也就是那些大型的廢棄物處理廠

网友:
我以前在我同學的回收場 看到了好幾次公所的回收車 每一次去 都是滿滿一車 然後過完地磅
算了幾千元現金... 就走了 從此以後 我家有回收物 我寧可拿給一些附近有在回收的老人家...

网友:
這我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回收所得是清潔隊的福利金。

忘了那一件事,好像是保麗龍吧!!公有垃圾車還不收。被罵了以後才收。垃圾車是什麼垃圾都要收的,不能看有沒有價值來決定要不要收。要不然民眾不知道怎麼丟,難道就往路邊放嗎??

不管是給人或丟垃圾車,還是要做好回收,讓資源能更妥善利用。

网友:
美其名說[資源回收] 其實背後還是有他的利益 !!!

[回收資源] 還要看日子 !!! 還要仔細分類 !!!

這是哪門子的回收啊 !!!

楼主:
我是覺得回收場不收的話   那公所回收車一定也是不收
那一般大眾垃圾分類,大概也分不清如何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