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三洋液晶電視 smt-32ld1 油畫

楼主(2011-06-30):
有時候正常
面板是用 奇美 T CON (v320b1-l01-c)

网友:
這一型的應該不是面板或是T-CON有問題,維修方向~將螢幕接D-SUB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時候正常
注意排線或是空焊

网友:
視訊盒上的BGA空焊

楼主:
真的視訊盒上的BGA空焊,壓壓就ok!沒設備也沒辦法做bga

网友:
論談會做BGA的很多,專業反修台土砲都有,可找離你近的幫忙,北橋或顯卡GPU大小最好用3溫機,像記憶體大小用風槍就夠完修,嘉南附近我可免費幫你

楼主:
有沒有北部,我是在桃園,不過感謝

网友:
T-COM 上的 影像晶片  掛了 換整片比較快  去找找看 有沒有拆機 代用
希望你能完修 ^^

网友(2011-09-20):
T-CON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