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電源板上 PWM 驅動的電阻規格值

楼主(2011-06-30):
這顆電源型號是 HTM2002405AHSAT

+24V 輸出 MOSFET 及回授電阻都燒了

電源板外觀及故障零件位置

拆下上蓋後位置 (拆下前拍) , MOS Q02 已拆下

電組編號是 R04 已經開路了 。 拆下後有紀錄色環號碼為  (紅紅灰金綠) 標示數值是22.8Ω 誤差0.5% ,2Watt。

事後發現電阻應該沒這麼大吧! 通常都是0.18~0.43Ω (映象中) 但這顆到22.8Ω 有些奇怪! 不敢確定。 很巧拆下後這電阻搞丟了一直找不到? 只剩下紀錄及相片一張。

PWM IC 是 L6565D ,負責驅動+24V電壓

請教有人知道這顆的規格如何?

楼主:
下圖示這顆電阻功能的示意圖:

网友:
這顆電阻正確應該稱為電流取樣電阻.
如果是紅紅銀金綠,您看這樣這樣會不會比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提示
在五色環電阻規則中,前三環都是基數值不含倍率,第四環才是倍率,第五還為誤差比。
所以我計算沒錯,這值是對的。 這是設計問題,不應該和經驗值相比是我少見多怪了。

网友:
不過取樣用低電阻的標示法似乎與一般標準色碼有差,不然可以先找同型測量看看(因為一般電流取樣電阻為了避免造成功率損失,阻值一般都很小

网友:
那種色碼電阻,還是以四環計算喔!只看前四環。
所以那顆電阻的阻值應該是22.8Ω,datasheet中,那顆電阻是透過計算匹配而來,所以未必是sample電路圖所標示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提示

這跟經驗值很有關係,一開始您的想法是正確的,
開關式電源MOS的S腳電流取樣電阻原本都是很小,
但是您在看電阻的色碼時已經看錯了,把銀色看成了
白色,因此計算出的電阻值才會出現錯誤,這塊電源板
我有,我也確認過是0.22歐姆.
依照我的經驗值判斷,市面上也很難買到22.8歐姆的
水泥電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底是 0.22Ω 還是 22.8Ω 我還是很納悶? 這問題考倒我自己了。

原故障PSU我已用替代電原先上機使用交還客戶了,因這電視只用到+12V和+24V 規格很好替代。

縣這PSU就留下來好好研究了,我還在找原故障燒毀又不小心遺失的零件還沒找到,另方面在FSP150-3M01這小電源板上有找到蹤跡... 一樣的色碼,明天補圖看看。

我較相信這阻值應該同海洋大所說的0.22Ω ,只是如何自圓其說,或是用我的電錶可量出來這低阻值數據。 現今的數位電錶應該沒辦法了,指針式也看不出正確數值!但最起碼0.22Ω 與 22.8Ω 指針電錶應該可分的出,可惜我指針電錶掛了暫時無法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