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LUKE 8840A 無法量測維修

楼主(2011-06-30):
又從網路買來修修看,跟據原主人說無法顯示量測.
打開發現一顆10歐母的電阻掛了.
用它自己量自己,是10.081歐母沒錯.
量一顆10.189歐母的換上去.
好沒有一分鐘,旁邊的兩顆10uF的電容居然冒煙,燒掉了!
給它換成耐壓100V的,應該不會再燒了吧!!
通電前,瞻仰一下內容物.
把這故障修理過的AC模組裝回去.
終於不再冒煙,也顯示正常了,軟中帶一點點硬.
我又有一台利器了!!

网友A:
RussellTuan大,那顆電阻還沒完燒掛啊?還可以量測到阻值。不然整個燒斷了,真的不知道要配多少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只可遠觀,無法近看的 神兵利器呀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ssellTuan大,那顆電阻還沒完燒掛啊?還可以量測到阻值。不然整個燒斷了,真的不知道要配多少了。 ...

是的,應該是電容漏電把它害死,但它還可以量得到電阻,只是它已無法提供足夠的電流給電路使用,造成故障而無法量測和顯示!! 但也因此讓我撿到便宜了.

网友B:
請問這一台的功能是什麼??比較精準的電表??謝謝

楼主:
這是一台五位半的桌上型電表,它的特色是可以使用4wire四線量電阻(也是我想要它的原因),四線是使用其中兩條線對未知電阻通入已知電流,另兩條線對未知電阻量電壓.最後電壓除電流就可以得到想測的電阻,因為電壓的取得,較一般兩線靠近被測物的端點,裡論上可以減少電線上的電壓差,應該會得到較準確的效果!!但實際的測試時,必須佩合精密的教正電阻,做完教正後,方可獲得較準確的結果.
小的目前尚未取得精密標準電阻,目前只能用"相信法"或是與其它目前手上的電表Fluke 73III 作交叉比對,希望能取得較精密的量測結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便是它可以對AC信號測量頻寬到達100KHz,但為求準確,必須於測量前,對被測頻率先作教正,才能獲得較準確的結果.也就是必須使標準交流電壓源(較好),最起碼也要使用信號產生器(較差),小的目前只擁有很爛的信號產生器
小的目前剛擁有這台回魂又失去教正的電表,目前正偷偷的把玩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一台的功能是什麼??比較精準的電表??謝謝

這是一台五位半的桌上型電表,它的特色是可以使用4wire四線量電阻(也是我想要它的原因),四線是使用其中兩條線對未知電阻通入已知電流,另兩條線對未知電阻量電壓.最後電壓除電流就可以得到想測的電阻,因為電壓的取得,較一般兩線靠近被測物的端點,裡論上可以減少電線上的電壓差,應該會得到較準確的效果!!但實際的測試時,必須佩合精密的教正電阻,做完教正後,方可獲得較準確的結果.
小的目前尚未取得精密標準電阻,目前只能用"相信法"或是與其它目前手上的電表Fluke 73III 作交叉比對,希望能取得較精密的量測結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便是它可以對AC信號測量頻寬到達100KHz,但為求準確,必須於測量前,對被測頻率先作教正,才能獲得較準確的結果.也就是必須使標準交流電壓源(較好),最起碼也要使用信號產生器(較差),小的目前只擁有很爛的信號產生器
小的目前剛擁有這台回魂又失去教正的電表,目前正偷偷的把玩它!!

楼主:
我所謂的標準電阻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44896136這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4471970還有這個
簡單的說,就是一小段已知電阻的電線

网友C:
大大的萬用表  真酷...比大學實驗室的還酷~~感謝分享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的萬用表  真酷...比大學實驗室的還酷~~感謝分享實例

我已經離開學校好一段時間了,一直在後悔沒把教授桌上那一台頻譜儀把玩把玩,你們教授應該還有好玩的,趕快去給它玩一玩,不要說是我說的喲!!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聽老師說,台電出來的60Hz很準的喔!老師還說,台電更厲害的是,它這個60Hz還是全台灣同步,調整更神奇,也是同步。
RussellTuan大您或許可以用台電這個60Hz來校正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聽老師說,台電出來的60Hz很準的喔!老師還說,台電更厲害的是,它這個60Hz還 ...

因為全台所有的電廠發電機組就是靠這60HZ來同步跟並聯運轉的,所以不準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狼大您也知道這個.....
以前我只知道台電出來的電是60Hz,從來都不知道它那個60Hz的精準度很高,更別提會知道同步這件事,是之前聽老師在說才知道,聽到老師說台電有那麼多發電廠、送出來又經過變電所,厲害的是竟然可以達成同步,真得太強了,老師還說,台電都會在一個固定時間做全台灣的同步校正,如果說拿這個來作用途,真的就步用傷腦筋時間同步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我聽老師說,台電出來的60Hz很準的喔!老師還說,台電更厲害的是,它這個60Hz還 ...

對吼!!感謝S大大的指導,這台取樣的速率跟電源的頻率相關,
S mode在50Hz  是每秒2.08次,在60Hz是2.5次,400Hz 是2.38次/秒.
M  mode在50Hz  是每秒16.7次,在60Hz是20次,400Hz 是19.0次/秒.
F mode在50Hz  是每秒100次,在60Hz是100次,400Hz 是100次/秒.
所以它取樣的速率與台電是一定相關,如果把它改成不插電,不知道它會有什麼反應!!(可能會趕x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