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x同牌分離式冷氣機,室內機 軸流風扇不運轉維修過程

楼主(2011-06-30):
話說 家中才安裝不到 4年的 x同牌 分離式冷氣機,突然故障了,
檢查後發現 壓縮機有運轉,但室內機的軸流風扇卻無動作,
抱持著 各位大大常說的一句話,電子(電器)產品的故障原因有50%是電容所造成的,
就給它拆下外殼來看看,才拿出電路板一看,馬上就發現有一顆電容25V 470uf 凸頂了,
(抱歉圖片是已經換好的了,且已是使用代用AC啟動電容的圖片)

翻到背面一看,真不知道是原廠做了什麼防護措施,白汒汒的一整面,
都快看不出線路了說。(圖是已經用牙刷刷過的,但還是沒非常乾淨)

查看一下此電容為7805的輸出端的電容,應該用10v或16v 470uf就可以了,不過還是換上了NCC 25v470uf,
測試 可以正常運轉了,就把電路板放回去,外殼裝回去。

就此抱著愉快的心情過了3天,沒想到............又故障了,狀況還是一樣,室內機的軸流風扇不運轉,
想說把風扇馬達的啟動電容拆下測量看看好了(450v 1uf),發現剩下不到0.2uf了,
此為原本的AC啟動電容

到電子材料行買不到450v,只有到350v的,心理想說 450v的都撐不了4年了,那350v的不就連3年都撐不了,
所以只好上網買了,不過買不到插pcb式的只有出線式的,
問題是等待零件的期間怎麼辦呢!?此時抱著必死的決心,把兩個 250v 1uf 的金屬化膜電容串起來,
當500v 1uf的來用,就這樣渡過了3、4天的過渡時間,還好沒發生意外  呵呵
此為代用的啟動電容

最後的是網拍的450v 1uf啟動電容,已更換為正常的了,應該可以撑的久一點了吧。
這是小弟第一次發表維修文,感謝各位大大入內觀賞,如有錯字或名稱打錯或發錯版也煩請賜教,謝謝

楼主:
奇怪了 怎會多出了4張圖片了呢?
按了 編輯看了內容,也看不出那兒有問題說…
煩請 前輩們 賜教

网友:
電容串連容量減半了,只有0.5u要注意喔!

网友:
還好有換回原規格,
也還是自家用,
不然會被客訴!
恭喜了!

网友:
這塊板子的啟動電容很會壞,都是容量衰退...........

<<把兩個 250v 1uf 的金屬化膜電容串起來,當500v 1uf的來用>>
好像怪怪的,兩顆1uf 電容串聯不是0.5uf 嗎???

楼主:
呵呵 學藝不精,就是這樣,馬上被抓包了……
感謝 cch002及小泥巴 大大的指導

感謝 滷雞蛋大大的關心,我目前不會有被客訴的機會的,
因為我並非營業的,且只搞自家用的東西而已啦,呵呵

网友:
一個CASE 壞兩個元件真是少見喔!!

网友:
還真的有錯字.........

白「茫茫」的一整面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