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KOLIN 冷氣感溫棒(小黑豆)

楼主(2011-06-30):
我家有一台約16年KOLIN(110V 60Hz)的老冷氣.
吹一個小時後
室內溫度會從34度降到23~24度
弄得一個晚上要開開關關好幾次
想請人來修
但想必結果冷氣一定是回收的命運(已16年了)
看到lhc大大的維修(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86%B7%E6%B0%A3.html)
我也想自己試試換看看
有上過Y拍&露天都找不到相關的東西
不知哪裡可以買到新品或是中古的...
有人可以幫幫我嗎??
謝謝!!!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057606923

不知道有沒有通用,要自己確認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272637530
這種的有比較耐用嗎?

网友:
那顆是 25度C / 10K歐姆 的熱敏電阻
溫度越高阻抗越低
空調系統的幾乎都是通用的

楼主:
先謝過wwwtw & 雄爸爸的熱情回應
看了wwwtw大的介紹
露天賣的剛好是10k的熱敏電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272637530)
是否可替代??(因為長的不一樣)
還有一個問題
電阻應會有+-極
熱敏電阻要怎麼分辨
接錯了會不會一送電冒火花ㄚ

网友:
回复 楼主:

說電阻有正負極的人請先回新手區打滾30圈後再回來

楼主:
糗大了...
我記到電容了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糗大了...
我記到電容了啦...

說電容一定有正負極的人請先回新手區打滾30圈後再回來n_1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電容一定有正負極的人請先回新手區打滾30圈後再回來

阿!!! 我也要先去打滾30圈~~~

楼主:
糟糕~糟糕~~越描越黑
我先來去面璧思過好了
電容會是都有正負極嗎
記得唸書做實習課時
沒注意到正負極
結果當場就放起鞭炮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糟糕~糟糕~~越描越黑
我先來去面璧思過好了
電容會是都有正負極嗎

報告教工科的國文老師:
gameboy99 上課都在睡覺....請把他當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電容一定有正負極的人請先回新手區打滾30圈後再回來

逃兵大又再挖洞了

請注意逃兵大說的內容
說電容一定有正負極的人請先回新手區打滾30圈後再回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糟糕~糟糕~~越描越黑
我先來去面璧思過好了
電容會是都有正負極嗎

有的有,有的沒有,長短腳的就有,貼片式的就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有,有的沒有,長短腳的就有,貼片式的就沒有

SMD的電解電容、鉭質電容、高分子(固態)電容也有極性喔

(逃~)

网友:
現在是要搶團報優惠嗎?!!!

网友:
在這樣下去滾不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問有人知道哪買得到(或代買)可替用的嗎??甘恩....

前兩天趁著休假
將我家那老冷氣拆開來看個究竟
乖乖...不得了.....
拆開一看..冷氣的生產年份居然是民國"80"年
果真是老古董^^"...

以下是維修過程:
Q.檢查看看是否為感溫棒接觸到冷排?
A:拆開時感溫棒與冷排是蠻接近的,但沒有完全貼在冷排上.
   在裝回去時,我還是有將感溫棒再往外調整.

Q.冷氣濾網&冷排太髒(16年了^^")要清理?
A:濾網拆下還算乾淨(我之前有定期清洗)
   冷排的部份,上面就黏了一些灰塵
   沒看到棉花之類的髒東西
   在裝回去時,我有用濕紙巾將表面的髒灰塵擦掉

檢查了以上兩點
問題還是一樣...
有誰可以幫幫我ㄚ.
ㄚ力尬豆...

网友:
朋友你的冷氣不如換組全新公板电腦才6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有一台約16年KOLIN(110V 60Hz)的老冷氣.
吹一個小時後
室內溫度會從34度降到23~24度

能降到23~24度這台冷氣還很冷喔!
支持aa551028aa大看法~改冷氣公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aa551028aa & 滷雞蛋的回應:
滷雞蛋提到了重點
就因為我家老冷氣功能還在(能降到23~24度)
所以想自己diy看看.
不然請電器行師傅來
看到的第一眼
應該會要我換冷氣吧
再加上口袋裡的小朋友又不多
修好了再加減用個幾年......

請問KOLIN的冷氣公板到哪買得到?
ㄚ拍&露天搜尋不到相關的東東...
再請問
要如何確認感溫棒是否正常?
如果感溫棒是有問題的
那換冷氣公板會有幫助嗎??

网友:
公版不限品牌 大部分都能換
風扇馬達的啟動電容部分可能須小改一下
感溫的部分 公版本身有附新的感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aa551028aa & 滷雞蛋的回應:

何不貼圖上來,
線路圖也要!
冷氣公板找冷凍材料行買~
感溫棒標準在10K歐姆,
一般常溫中約7~10K歐姆,
用電錶量一下即可,
不過依您這台IC板故障成份較多!

网友:
貼基板圖上來
幫您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滷雞蛋大指的線路圖是這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基板圖零件的接腳處都有氧化或銹化
但沒有發現暴漿或發黑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滷雞蛋大指的線路圖是這個嗎??

是上面那一張,如果拍一下特寫會看得更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更改前請再確認(線)的顏色

网友:
不只16年
是20年ㄌ
靠近感溫線的位置
是否有2個可變電阻?
可換掉試試看
或改固定精密電阻
9.1k
另一個忘記ㄌ
還要再找找資料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回答
更感謝lhc大大的友誼贊助
送了一組溫控公板組給我
等我裝上測試
再把成果告訴大家...

開箱囉..

開箱囉..

溫控公板組(一)

溫控公板組(一)

特寫

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