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下焊槍(不插市電滴)

楼主(2011-06-30):
因為有時要幫機車處理一下電路的問題…所以會用到焊槍…
之前有買一把有牌的(吃瓦斯滴),用沒幾次焊頭竟然有凹洞
印象中之前有看到可以用電池的焊槍…不過網拍找我找不到…
有沒有人有印象這把呀或是使用過滴經驗…不然吃瓦斯的焊頭
一個印象中好象120吧…用沒幾次(大約五次內,每次處理頂多二點)
就廢掉了…
還是大家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在沒有市電的情況下用焊槍嗎!可以的話
請提供一下方法…不知道大陸那個白光焊槍是不是就是這個東西
感謝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有時要幫機車處理一下電路的問題…所以會用到焊槍…
之前有買一把有牌的(吃瓦斯滴),用沒幾次焊頭竟然 ...

應該沒那麼快掛,可能是你使用的方法不是很正確,你用完有吃鍚嗎???
還有瓦斯的火力不可全開。

楼主:
好不容易翻出來滴…差一點忘了它的存在了…
這個是正面拍焊頭,可以看出來已經少了前端尖尖的部份了…
剩一些底部了…新的頭還沒有換上去
這個是側面拍的焊頭…比較看得出來頭已經少了不少
這個是瓦斯關起來的開度
這個是我使用大約的開度,還沒到底…
這個上面有廠牌…

网友:
電池烙鐵在下有用過,老實說不會比較好用因為實際的功率太小對一些小零件小焊點OK,但面對熱容量大的零件OR導線,就有點力不從心。
且烙鐵頭本就是消耗品,搞不好也沒多耐操。
若真想弄來試試的話,在下是在光華的國際電子商圈買到的,源達~良興~祥昌都有看過。

网友:
買一顆可電池開機1000VA的UPS,平常放在家中充電,要用時放在背包中載出去n_081|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買有牌子的吧!!

我記得十多年前有幫人家買過一牌,一支還滿貴的。牌子忘了,反正就最貴那一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