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24的問題

楼主(2011-07-01):
狼大你好:我有一台BENQ17吋的伊開電源會出現BENQ的畫面,就又黑屏了,我之前看了你教的文章知道這是自我保護,測量9024後發現有壞掉,不過我依換完,插電測試就會先閃一下然後9024又報銷了,不知還要注意哪裏婐查不出來希望狼大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
5707*4
9024*2
fuse*1
機板全部補焊
論壇有很多相關維修過程的文章

网友:
9024只是控制進入高壓電路的電源,除了檢查9024外還要檢查後端高壓電路,一般9024會壞的原因都是後端高壓電路異常及短路造成的

楼主:
感謝狼大我在找一下高壓線圈因為我是一個門外漢,剛剛在學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