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點燈

楼主(2011-07-01):
我家是一幢老房子,長度說出來要嚇你們一跳,超過50公尺,這種老屋子,
好處是下雨天不用出門,前後逛逛很好消磨時間,壞處呢?深度夠,中段難免
陰暗,白天都要點燈,不開大燈也要開小燈。
我喜歡亂買東西來玩,前陣子買了一些LED套件自己焊接,12V的,焊好本來
想裝到汽車內,後來汽車內雙尖燈,我也改成LED了,放著沒用,上個月上網
又買了一片太陽能板,40W的,靈機一動,何不把這兩種湊到一起試試看。
12VLED 燈組

12VLED

12VLED

40W太陽能板

點燈後情形
打閃光燈拍
裝好後太陽公公起床後果然燈跟著亮,亮度也還好,不過當黑雲密佈時,燈光跟著
微弱,太陽下山後,哈!一片漆黑,於是再動腦筋,找到三個18650鋰電給它
並聯上去,有太陽時順便充電,沒太陽時接力點燈,一切都只是好玩搞搞,所以不
太介意美觀。

太陽能板40W:輸出18V,2.25A,我用一個TO220的7812將它降壓成12V,
18650鋰電2200mAh*3串聯,工作電壓3.7V,充飽4.2V,12V充電不會過充。
太陽下山太陽能板停止工作後,電池能續供到晚上11點左右,慢慢消失光芒,
到LED驅動電壓底限,(5050LED 驅動電壓大約3.2~3.8V),也不致讓鋰電過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是一幢老房子,長度說出來要嚇你們一跳,超過50公尺,這種老屋子,
好處是下雨天不用出門,前後逛逛很 ...

請教一下....40W的這個一片要多少大洋?

另外鋰電池不要並聯。很容易死。

网友:
很棒的實例分享,那片太陽能板應該要價不斐

日正當中的時候7812應該會滿熱的,畢竟最大電流只有1A
且,依你說的使用時間來看,電池應該都處在沒有充飽的狀態
因為那0505的白光LED,耗電量應該很低
2200MA應該可以使用更久的時間才對
換個充電方式,電量應該可以使用更久才對

楼主:
40W太陽能板一片3000元左右,鋰電池我玩掛上百顆了吧,
還好當初大多買人家筆電報廢電池來玩,不然就破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W太陽能板一片3000元左右,鋰電池我玩掛上百顆了吧,
還好當初大多買人家筆電報廢電池來玩,不然就破產了 ...

3000就有?能提供一下賣家嗎?
我也想玩看看。
鋰電併聯會有個問題是一個沒飽全部不飽.
那在開始時.它們之間的平衡會有很大單位的充放動作來達成平衡.....會有危險。

网友:
綠建築,這是綠建築,看相關單位有沒有補助

多晶矽的板子.黑底帶點彩色

單晶矽的是單一的純黑色,也有人說那是深藍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了一下資料,這家的東東還算不錯。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ps7355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錯,我就是買他的,不過我是在Y拍向他買的。
我在這裡用的18650是三顆串接,然後並聯在線路上。
鋰電要做串接前,最好先給它並聯充飽電,再做串接,不然就併聯做放電手續,
我開始時沒注意到每顆的電量,為了多充一下,導致電量大的過充而掛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一個燈組有三個5050,我一共用了三組,畢竟房屋長,還有隔牆,
一組大概要60mA,三組大概180mA,7812還能承受,幾如不夠就再
分一路出來。
目前日正當中,我剛剛測量線路中電壓是11.57V,因此鋰電最高4.2V*3=12.6V
並未到達,好處是不會過充,缺點是電量沒完全充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怕7812撐不住的原因是
日正當中時,太陽能板的發電量是最大的
7812不只要點量LED,還要對鋰電池充電(二次電池低電壓時的充電流較高)
你的充電迴路又沒有限流裝置
充電電流將會依照發電量而飆高
此時即有可能超出7812的最大值
且 7812為線性穩壓,轉換效率較差,最低輸入電壓也較高
如果可以的話,改用LM2579這一類的穩壓模組,再加限流電阻
電池可以充的更飽,夜間的使用時間會再延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你的建議,剛開始我也擔心過,不過後來我想到的是另一較另類想法,
這個太陽能板出力最高就是18V,2.25A,LED驅動有一定電壓,我用整流器
檢測過,這個燈組最低7V才能開始激發,低於7V就斷流不發亮。
大太陽時斷開電池組7812對燈組大概是11.75V,當日沒後,太陽能板下班,
電池組大概被充到11.6V上下,轉由電池組供電,一直到電池組降壓到7V為
止,然後大家休息。
大清早,還好太陽公公不是"蹦"跳出來,從始亮到日出,到陽光普照,這一段
時間不短,而且是漸近,這時太陽能板從甦醒,做柔軟操,到正式上班,也是
漸進的,雖然有18V,但是電流從零往上增加,這時燈組也開始工作,慢慢增
加亮度,一部份能量還給電池組,直到電池組電壓和燈組電壓慢慢平衡,因為
7812控制住,最多只有12V,所以理論上到達12V,不再充電,燈組快樂的工作
,成為一個循環。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如果當天早上陰天,太陽能板電壓不足以對電池充電,中午忽然出了個大太陽的話
   就可能會出現大電流充電的情況了(這一點純為推測)
二.電池都有放電終止電壓,單顆鋰電記得是2.7V , 你的是三顆串聯=8.1V(放電終止電壓)
     放到7V可能他也會提早收工

鋰電池很嬌貴,建議你還是對他"定電壓定電流"充電較保險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假如是8.1V大家休息的話,第二天重新開始充電,就又更輕鬆了。
燈組和電池組是並聯在線路內,突然的大壓差,燈組也會緩衝一些吧。

另外,提起來讓我心痛的經驗,當時對鋰電還沒玩得有經驗時,也曾用LM317
作定電壓和定電流充鋰電,沒有兩者皆備,結果定電壓對放電較多的電池,突然
的大電流發高熱,電池掛了,定電流則是時間太長,電池也掛了,所以我才說玩
掛了上百顆,就是不服輸不願去買專用充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如果當天早上陰天,太陽能板電壓不足以對電池充電,中午忽然出了個大太陽的話

呵, 雄大真敢.....玩到2.7V...我只敢到3.0V...再下去就要斷電了。

楼主:
今早5點鐘天還沒亮,我測量電池組電壓在6.7V上下,不過8點不到
已經恢復到11.3V上下了,第五張照片上可看到我有接一個開關,所
已可以隨時斷開測量線路電壓和電池組電壓。
6.7V/3=2.23V 降到2.23V鋰電竟然沒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5點鐘天還沒亮,我測量電池組電壓在6.7V上下,不過8點不到
已經恢復到11.3V上下了,第五張照片上可看到 ...

現在最新的鋰電降到1.7V還不太會掛吧...
不過~~那也只有今年最新產品的鋰電才有這種效果

楼主(2011-08-04):
來向各位報告,經過一個月測試,各位前輩高手顧慮是對的,我已經搞掛
兩組鋰電,六顆加入掛點的紀錄裡,前幾天火大買了一個UPS用的鉛酸電
瓶,現在LED可以亮整夜,鉛酸電瓶應該沒那麼容易掛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家是一幢老房子,長度說出來要嚇你們一跳,超過50公尺,這種老屋子,
好處是下雨天不用出門,前後逛逛很 ...

請問 A 大,

您們家  很大耶   50M!

真羨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 A 大,

您們家  很大耶   50M!

嘻嘻!很難想像吧。
因為我家是長條形,地坪有72坪。

网友:
模組可以自己檢查一下有無破片

紅外線可以檢測出比較熱的地方通常就是了

如果沒有紅外線

把整片板子在全黑環境下

拿強光手電筒整片慢慢巡一次

不能有裂縫

网友:
引用 楼主:
嘻嘻!很難想像吧。
因為我家是長條形,地坪有72坪。

哇 ~~~~

地 72 坪 蓋 個 3 層樓

天呀 ~~~~ 200 坪

有錢然的煩惱 就是 房子 太大 => 掃地 要 花 10 倍 的力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三角窗的土地有建蔽率的規定,而且人少也沒蓋三樓,
最近整修二樓,釘輕鋼架的師傅說16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