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有畫面 但背光不亮

楼主(2011-07-01):
肯定屏綫不良 因沒電到高壓條 可以屏綫的插用綫飛線到高壓條的插 若可以 應接那隻腳呀 請指點謝謝
圖中細插接高壓條

网友:
看不懂你的意思,屏線跟高壓條是搭不上的吧??

网友:
一般接高壓板一定是比較粗的線..
這種軟排線大都是傳訊號比較多...

网友:
"沒電到高壓條"是哪一組電壓沒到位?16V或ON/OFF?除非屏線軟排有折斷,可以量看看從主板到高壓板有沒有斷線,從主板找電壓比較快,有電路圖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圖中那屏線的細插是接高壓板 因屏線內有拆斸 導致沒電到高壓板 所以問一下有甚麼方法可以飛綫給電到高壓板

网友:
IBM的NB是這樣子設計沒錯,用扁扁的印刷排線給高壓條供電,一旦壞了除了給貴貴的原廠賺就是只能上掏寶試運氣

网友:
那要跑一下線路,用電表BB檔測量排線的接點是否導通,找到排線斷掉的那條線是由何處接往何處並找到適合焊接的點,再由這2點以漆包線或細電線飛線連接這2個斷點連接的焊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屏線測到有二點不導通 大插的8腳和細插3腳 有甚麼簡單方法將二點連接呀

网友:
用美工刀把塑膠刮開  用透明膠帶連線貼合 就可以導電了
要記的 要壓緊喔  才不會脫落喔  也可以配合(導電銀膠)使用

网友:
扣具旁有焊點,有這種焊點可以利用漆包線直接點焊。

网友:
找出斷裂處 , 刮除單點外皮 , 焊接,,,,,,,,, 最後用耐熱膠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