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到中視有一個廣告....

楼主(2011-07-01):
不知道是不是誇大不實...
省電博士???
用越大省越大???
而且廣告中~居然有提到..使用省電博士會降低電器使用電阻??
降低電阻..不是會形成短路..耗電量更大??
越看越模糊~~~明明就是算W數..電阻迴路當然是越大越省電阿
怎麼廣告部分越看越模糊...
而且有穩壓功能..越來越懷疑~~那顆是不是大型的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個又是......豪小的。
還是跟您上次拿到台電那個表在測LED的道理是一樣的。
省電,是在幫台電省的,是在改善PF。

网友:
這玩意我拆過,就是一個加了帶燈開關的鋁殼電容,插在插座上,同一迴路中若沒有感性負載,則此迴路反成電容性負載,更耗電。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顆是電容器大約100UF
如用於日光燈...馬達...壓縮機..會穩壓降低電流!
如用於加熱器產品...反而會增加電流!

楼主:
看樣子~~這種誇大不實的廣告~~~
準備~~被告了

网友:
常常看到粉多便當店的裝,也不知是否有其效果,
不知裡面是否特殊裝置,干擾電表的轉速....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對於幫用戶省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交流電,有有電容性、電感性、電阻性三中負載之別,然而負載電流消耗在電阻上才是實功率,台電就是在計算我們用的實功率,跟我們算電費。
當我們的負載呈現電容性或是電感性負載時,會消耗的是虛功率,那麼台電就不會跟我們計算這個,但是呢台電卻需要出力提供給我們消耗這些虛功率,它卻拿不到錢,發電機負擔加重了。而電容性和電感性的負載是互相會低消。
我們常用的電器很多都是呈現電感性的負載,像是電風扇、冷氣機,等等,這些都是吃虛功率。
廣告的這個東西,裡面其實是一個電容,用來抵銷負載,讓它改變成盡量偏電阻性負載,減少虛功消耗,這時,交流總電流就會降低了。
因此,廣告內說電流降低了,這是沒錯,但實際上,根本對我們消耗的實功率根本毫無影響,還是要付那些錢。
在下面這個影片中,注意看影片5分二十幾秒的地方,這邊很重要,當所有電器都沒打開,但只有打開他那個裝置,會有電流出現,那就是它那個裝置電容性負載的虛功率在消耗的。
http://www.im.tv/vlog/personal/1352193/569737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對於幫用戶省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應該是幫台電省電...不是幫買這東西的用戶省電....

另外電流...要不是上次我實際實驗...證實只算實功
可能還是有一大堆人被騙的團團轉...

网友:
號稱 2002 還 2004 年電視購物大賣的產品
我一開始也是想到實功虛功的問題
勾錶畢竟只能勾實功+虛功

网友:
就是要想辦法提升功率因素(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