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關於在發文時要注意那些著作權的問題呢?

楼主(2011-07-01):
各位大大安安。

剛才在看電視時,看到一則消息,由於該人不慎不當的在 FaceBook 中將 youtube 的影音直接內嵌在其網頁內,惹了一些麻煩。

在痞酷的朋友大家都很熱心,常引用一些外面的文章、圖片或是影音資料,相信一定有很多這方面的困擾,到底要 “怎麼做” 才能避免這些問題呢?

以我在新聞上看到的問題,我想在 “影音短片“ 版,這種情況很多。XD

由於相關的法律細如牛毛,很多人可能都只知其一但不知其二,為了保護熱心的 PO 文朋友,及讓大家了解在 PO 時能有所注意,我想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深思。

請大家提供一些應該注意的事項,或者在法律上的依據,以痞酷上的現況,該了解、注意、避免那些呢?

TH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安安。

剛才在看電視時,看到一則消息,由於該人不慎不當的在 FaceBook 中將 youtube 的影音直接 ...

我不認為引用"網址"是違法的。
如果這樣,古狗跟丫虎第一個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認為引用"網址"是違法的。
如果這樣,古狗跟丫虎第一個違法。

呵,這個案例是直接把 Youtube 內嵌在網頁內,而不是用連結到 Youtube 的方式。

所以真的有一些模糊地帶值得大家注意及討論。

尤其,我記得沒錯的話,這類侵權是告訴乃論,有民事及刑法上的問題,像那個當事人賠了三萬元(民事上),但沒想到法官又要追訴刑法的上的責任。

网友B:
保持善意、非營利、尊重原創作者即可,要玩法律小老百姓大多是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持善意、非營利、尊重原創作者即可,要玩法律小老百姓大多是輸....

我也是做如斯想。

不過問題就是出在這個 ”告訴乃論“,告與不告端看原作者的意思。

像幾年前(我忘了正確年代),一位喜歡拍鳥的人就分別告了很多人,我想有些人可能還記得這件事。

像以前,由於都是搞 “Free(自主軟体)“大多是分享的,並沒商業利益糾紛。所以,我較少注意這方面的事,不過在看過一些例子後,我想這個問題值得大家留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這個案例是直接把 Youtube 內嵌在網頁內,而不是用連結到 Youtube 的方式。

所以真的有一些模糊地帶 ...

不對喔。
我記得 youtube 就算你用內嵌的。它的主控權還是在 youtube 那邊。
而不會因為你"內嵌"就把那個 contain 也跟著 copy 過來你的這個網站。
如果是這樣。那是你沒設定好你公開的東西呀。
以這個論點去看....應不會有侵權的行為。
不過,你要是有錄下來再上傳去重製。那就不是這樣看了。
而 youtube 的內嵌。。。其實並沒有"重製"的行為呀。
它也只有"網址"而已呀。

网友:
有時會看到 作者己刪除 或是 被投訴而關閉... 也都是由 youtube 控制...所以這談不上有盜用的問題..

网友:
原創的,最好n_116|

要上法院的,都要花些成本,所以也要評估對象值不值得

如果論壇的廣告商越來越多,看起來似乎有點規模

難保不會有些原著者跳出來

所以有版權的,還是能避免就避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持善意、非營利、尊重原創作者即可,要玩法律小老百姓大多是輸....

小弟覺得比較OK作法,是去函詢問原著作者,表明目的尋求可否免費授權使用該著作之部分
否則何謂善意,既已明知是非己所有,仍加以引用或使用,難以說服他人是所謂善意(小弟所知道善意的意思是民法上善意,為不知情之意)
如果沒法做到詢問原著作者, 引用部份,並加註來源,並不要以此為營業目的範圍使用,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當原著者來函要求下架,亦順應其要求,此部分應可完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覺得比較OK作法,是去函詢問原著作者,表明目的尋求可否免費授權使用該著作之部分
否則何謂善意,既已明 ...

+1。

我之前也都是使用這類方法,要不就是重新改寫。

不過有兩個問題:

1. 若是搞不清楚原創作者是誰呢?很多資料都是傳來傳去,傳了好幾迴,像我有一次收到一篇文章,居然是我好幾年前寫的手冊

2. 授權的認定:書面、e-mail,還是其它方式。

另外,其實我有個比較另類的想法,網路上一些東東,都是你參考(抄)我,我參考(改)你的,所以改寫可能是個方式。

還有,國內一些資料都是翻譯國外的,所以若能找到原文網址,簡單的翻譯一下,再 PO 上來,也是一種方法。

网友:
1按依法律行為如有要求一定方式踐行,稱為要式行為(如書面方式,)
著作權法之授權小弟未查看並不清楚,有否要求一定方式 得依著作權法所訂方式踐行
否則其法律授權行為 可能是為無效,按依民法規定法律行為,並無一定方式,以言詞或書面皆可,一般人樂以書面為準,蓋易在法律訴訟程序上作出舉證行為
2 以書面方式,比較容易判斷權利有無,以E-MAIL方式,在法律層次上亦視為準文書(刑法上是如此,其他法律 小弟不知),可以在網路上GOOGLE一下,契約授權亦應以法律所定方式為之
文書若依我微稀記憶,是以文字 符號 圖畫 影像足以表彰文書製作人之意思表示,故要成為有意義的文書者,須能判別在文書上能表達意思表示(單純在紙上劃一各O並無其他表示,這各非文書;但若再一張廢紙上寫上某某人借予新台幣壹萬,則該廢紙可視為民法上之金錢借貸契約)
3 再智財文書(網路文章)上,附上自己別號或名字 以表彰自己為原創者,於文章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因為這些法律是為更為專業,小弟不懂 不能自己亂解釋把錯誤代給諸位前輩,建議還是稍微看過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著作權法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70017)較為妥當

网友:
正常來說~~~~
只要是在youtube
你在網頁內坎連接也沒有犯法喔...
除非你是直接整各影片檔案都下載然後放在自己的空間..
那就真的犯法了

youtube有很明確的使用規範..如果是有版權的
放在youtube就已經視同公開撥放了...
就算我們用youtube的連接也沒犯法..
畢竟youtube有隱私權設定~~
上傳者本身可以限制撥放範圍..
所以~~~要是真的使用youtube的內坎網址連接..
是不犯法的...畢竟是用戶自己想要分享的
除非是該用戶使用到有版權的影片..那也是上傳者犯法..
跟使用youtube內坎網址的人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