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ELSA GLADIAC 760GS-BA 256B2 DTV 刮傷處銅泊佈線圖<已放棄>

楼主(2011-07-01):
網拍上購得此卡,收到時檢視結果發現背面有嚴重刮傷,如下圖:
局部放大圖
放大160倍
請教手上有此卡的大哥幫忙拍張圖,以確認修補方向,謝謝!

网友:
wooden大,那顆U505看起來是沒有上件,如果沒有,那刮到那邊的線路應該是沒有影響的。
至於刮傷看到的銅箔,應該是下層的,是沒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幫忙看的那麼清楚,刮傷到下層銅箔希望沒影響,
就因為不知傷得多深,所以不敢冒然插卡測試,
晚上再來找片主板試試看囉。

7/5補述:找來主機板實測一下,結果上電後無畫面,有可能另有故障點,需再進一步檢測。

网友:
糟糕~我的不太一樣~是730GT~線路完全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好奇大的幫忙,

找來主機板實測一下,結果上電後無畫面,有可能另有故障點,需再進一步檢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油~這片我經手都破圖的~如果要歸類BGA有問題有遇過以下
1.破圖
2.開機黑屏
3.開幾檔2X或過2X不顯
4.開機到過CX或DX下跳2X就斷電

真的掉件或有斷線的話~原則上開了也是破圖~但一定會過(訊號)
若是電源~則抓不到顯卡尤其是GPU的VCORE不正常

無鉛的可以用熱風槍吹吹看~應該可以開起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抽空再次檢視發現另有掉件

掉件和刮傷

掉件和刮傷

掉件是三隻電容

掉件是三隻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wooden大,第三張的零件排列,好像是在VGA輸出那邊,這邊掉件影響比較大,如果真是VGA輸出附近,那掉的應該不是電容,而是電感囉!
其他的掉件的電容,影響較小,補一補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三張圖的掉件應是 LB519 ,逸倫真是好眼力,應是和下方的元件一樣是電感才對,
這一區塊的元件應是 S 端子輸出部份,應和 VGA 無關,
到於那幾個缺件,晚上有空補上後再來報告結果。

网友:
W大大,,,,,,,,,,    可以用熱風槍吹吹 RAM 的部位 , GPU 背部 SMD 零件 全部 補 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哇~掉件好多~會看到頭昏眼花的
昨天收了一些卡~沒看到760的~不然寄張一樣的給妳玩n_118|

楼主:
感謝 YSHQQ 和好奇大,昨晚補了幾個缺件上機實測一下,結果仍是無畫面,
不過 BIOS 一長三短告訴我找不到此卡,所以再詳絢檢查金手指附近,掉了四顆交連電容,
難怪 BIOS 偵測不到此卡.........C662,C634,C626,C541,
另外 C547也怪怪的

交連電容掉件1

交連電容掉件1

交連電容掉件2

交連電容掉件2

交連電容掉件3

交連電容掉件3

謝謝好奇大的栽培,您太看得起我了,玩這些東西目前來講都還在練功階段,
想說自已的卡練壞了就掉沒關係,若是把您的弄毁了可就不好交待,這可不是開玩笑滴.......

网友:
謝謝好奇大的栽培,您太看得起我了,玩這些東西目前來講都還在練功階段,
想說自已的卡練壞了就丟掉沒關係,若是把您的弄毁了可就不好交待,這可不是開玩笑滴.......

W大大,,,,,,, 您太小心ㄋ , 您可以大步一點沒關係 , 壞了 , 我們挺您......................................................

楼主:
今晚和這張卡奮戰的進度如下:
一、補上所有的缺件
二、檢測金手指上端32顆電容容值,在80nf至110nf之間
三、檢測另一面的資料線並無斷路

上機測試結果仍是一長三短

上床時間到了,明日再戰!(實際量測卡上各點電壓,這是最弱的部份,因為眼花手抖啊!)

网友:
W大大,,,,,,,  鍵盤 LED 燈有亮?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亮,而且 post 會跑完,雖然無畫面,但可判斷硬碟有讀取資料進到桌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wooden大,意思是...在post階段雖有警報聲,但是仍然可以完成開機流程進到OS?
有警報聲,表示卡還是沒有被抓到。
顯卡那16對的差動交漣電容,一定都要一樣喔!標準是0.1uF。

摸顯卡看有沒有熱,初判電源是否有過,在確定電壓有沒有對,GPU核心電壓大概在1.2V左右。

网友:
有亮,而且 post 會跑完,雖然無畫面,但可判斷硬碟有讀取資料進到桌面了。

那W大,,,,,,,,,,,,,, 先恭喜您ㄋ ,,,,,,,  只差臨門一腳 , 就要完修ㄋ;
                          GPU 旁邊的 RAM 記憶體 BGA 空焊ㄋ, ( 用熱風槍單顆吹50秒, / 有8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散熱片和mos管附近有溫度,
但是那16對交連電容,從80nf到110nf之間,誤差值了稍為大了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啊!逸倫量到的大多在90幾nF在跑,多少量起來誤差還是有的。
那應該是沒問題了。
wooden大您好像打錯字了...整整差了1000倍...

大概要P、C、R查起了。....顯卡還真不是好量的,插在主機板上,一不小心一抖就....
第一張照片,右上是顯卡記憶體供電,左下是GPU供電,這比較好量一些。

楼主:
呵!打錯字了,相差一千倍!
量測電容之前會先將電容請下來量一量,確定ok 再進行下一步了......

楼主:
努力到目前真的有點失望,量測所有 mos 管的電壓,看起都 ok ,只有一處竟然量不出數值....

顯存供電,Q11,Q12

GPU供電,Q3,Q1

背面另一組,Q2,Q10

上電量測了約十幾分鐘,量測 GPU 散熱片上的溫度竟然只有35度℃左右,
不會搞了半天 GPU 掛了吧!?

网友:
wooden大,背面那顆Q10 3055,輸出怎麼好像怪怪的,輸入也是一樣有點怪異,但是它的閘極卻....開合似乎正常。
不知道是供應哪邊電壓的。
VGA無溫度....想到之前有修好的一張FX5200,放了有一陣子,後來有一次拿來一裝,怎麼沒畫面?啊!都沒溫度.....後來想想,不知道是不是散熱片沒扣好,被秒殺掉了!...
就一直沒去在修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Q10(AMP3055L) 確實有問題,解焊下來量測結果 D-S 用指針表歐姆 X1 檔量測還正常,但 X10K 檔就雙用導通,換上一支代用 MOS 管 90T03H,電壓有出現了,但實測還是無畫面,明日再來找 Q11 的問題,很奇怪的是用數位表量不到任何值,用指針 DC 檔就有 3.5V...

最後關電前再摸所有的 MOS 管和GPU 散熱片,慘啦!還是無溫升!

网友:
回复 网友C:

wooden大~~
   晶振兩腳有量過電壓嗎!?是否有電壓差!?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這顆晶振躲在GPU散熱器底下,檢測時並未量到,
先前有用熱風槍加焊,但狀況依舊,想說放棄這片改修別張卡了,
謝謝您的提醒,待有空再來量晶振,有結果再上來報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