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完全不懂上電原理,卻能成功完修筆電之分享...

楼主(2011-07-01):
願與新進之同好者共勉之(有志者事竟成,加油!)....
1.首先必須感謝對岸所分享之電路圖(否則一切一切都是空談)。
2.再來就是感謝此視訊教學(T60电源管理器(B4175KVT)的工作原理)。
3.再就是此帖精闢之解說(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98737)。
進入此次之主角(Lenovo T60)。當我拿到此筆電時,接上變壓器,外接電源與電池指示燈正常點亮,但當按下按鍵開關時,整個指示燈全滅(這時心想,應該就是所謂的進保護隔離動作)!反正是零件機,拆就對了...
1.首先找到U61(TB62506),57#54#34#此三腳皆有正常之供電,59#也產生了3.3V的待機電壓,45#48#也有3.3V與5V之電壓,而25#卻只有6.2V(正常應有15V),再測52#為3.3V,但再次按下開關後卻變成0V了(進入保護)。再次查看電路圖VDD15是由VCC5M經L3升壓而來(再次感謝好在有電路圖,否則根本找不到L3,因離U41好遠喔),原來是D32壞了(表面看不出來,實測也具有二極體之特性耶)。此顆還真不好焊,大小如同螞蟻又加上被記憶體插槽與L3擋住,還外加借一個放大鏡燈,才搞定它。再次開機實測,哇....居然正常開機了耶!!!???
2.裝上作業系統之後,哇!居然音效的Driver不讓安裝(且也檢測不到Modem),又試了很久很久找了又找(一般都是軟體之問題),看來又得重新分解(應是屬硬體方面,數據機與音效晶片共用同一數據線與南橋相連)。
3.測得U8(AD1981HD)1#9#供電正常,11#Reset也有信號,不會是U8晶片壞了吧(心想希望不是,因我尚未焊接過如此多隻腳的IC啊)!!看來又得考慮熱風槍(薪水又得重編啊....)。就在我找不到此顆IC,必須至對岸網購(大陸的資源真得有夠豐富)!
改天再接續好嗎?至此已近3小時了耶(有事必須先行離開,抱歉!)....

网友:
大大真勵害~花了哪麼多時間在測試

网友:
果真是"有志者.事竟成"
拆修筆電,一直視為畏途
目前服役中的筆電,power on按鍵不良,一直都還不敢下手n_051|

网友:
p大真是厲害,沒熱風槍也能修到這種地步

楼主:
引用 楼主:
願與新進之同好者共勉之(有志者事竟成,加油!)....
1.首先必須感謝對岸所分享之電路圖(否則一切一切都 ...

主要是因購不到此顆IC,再來就是音效與Modem同時壞掉的機率應該是極低才對啊!
心想試試查找連接到南橋的傳輸數據線是否有異樣,雖然只有5條線(5.6.8.10.11腳),
但問題是連至南橋的對應腳沒有標示(請教過也Google過),就是找不到答案,(也順請教知道方式者願告知)。
最笨的方式,就是一個腳一個腳的測吧!
當我測到5#(ACZ_SDOUT_ADI)時,所對應連接的R74(後才知應該是R3),阻值不太對,但因機板上標示為R3(故無法十分確定),等換上新的電阻之後,才十分確定是電路圖之筆誤。
最後的收成真的是無法形容.......因此顆電阻真有夠小的,居然比原先D32還小(只有1mm),它居然花了我近2小時才搞定,且不見了3顆(掉了就找不到,還真怕它們卡在主版上,以致造成.......)。
當我再次重新開機進入系統,系統偵測到新硬體,再至裝置管理員看到音效與數據機時........真的非筆墨所能形容........
從開始到結束,雖然花了我近2個月的時間,但只有一個字.........“成就感“
願與大家共勉之!!加油!再加油!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給你三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