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PE除錯卡不跑碼~大家給我點提示

楼主(2011-07-02):
最近檢了這一張板子回家玩,狀況如下...
1.可以啟動但除錯卡不跑碼"00",卡上的IDRY、FRAME燈號不亮(異常)
2.CPU核心電壓有輸出,時脈訊號有電壓、RESET正常,全板有RESET
3.檢查了PWM、時脈電路後轉向BIOS電路檢查,BIOS晶片P、C、R正常
但是INIT#似乎沒拉低(選中?!)FWH4#沒電位波動(被讀取)

所以應該是CPU沒選中BIOS....這BIOS電路數據是連I/O,可是某些訊號
卻連華碩防偽IC-ASB100去了,害我都不知道該從誰下手了....

网友A:
CPU座空焊!?

网友B:
BIOS的輸出致能沒有跳動.....如果BIOS沒有被選中,那就不會跳了。
先看BIOS的init從哪邊來的喔!CPU輸出後,一定還要間接去控制,所以這中間,看是誰出問題囉!

网友C:
查看 bios - 24 腳 reset 時是否有變動如果沒 ASB100-A  可能就掛了還有是否有溫度 等等..
這顆 IC 很容易掛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座空焊!?

應該沒有....
我有加壓南北橋、CPU座都沒有出現突然可以
跑碼的情況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的輸出致能沒有跳動.....如果BIOS沒有被選中,那就不會跳了。
先看BIOS的init從哪邊來的喔!CPU輸出後 ...

SST49LF004A的INIT(24針)連接到華碩的ASB-100晶片的97針
該針定義是SB_FERR#,只有高電位3.37V沒被拉低過....

BIOS的23針連到I/O(IT8708F_A)的41針去(我沒該IO的腳位資料)

根據過去經驗顯示,當BIOS在跑碼時BIOS_23針腳位(FWH4)會有
電壓起伏(讀取).....這板子沒有,因此我判定應該是BIOS沒被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 bios - 24 腳 reset 時是否有變動如果沒 ASB100-A  可能就掛了還有是否有溫度 等等..
這顆 IC 很容易 ...

好的感謝你的建議...我會試試看INIT#腳位在主機板
RESET時有無電壓起伏......

SAB100-A溫度正常,開機功能正常....難道只壞部分功能?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嗯嗯!那就可能如oscar168大說的,那顆石頭店的管理晶片出問題。
BIOS沒被選到,後面就沒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嗯嗯!那就可能如oscar168大說的,那顆石頭店的管理晶片出問題。

唉,好難修阿.....因為碰到了華碩獨家晶片,在沒看過
電路圖的狀況下很難理解它的電路設計,一個BIOS電路
涉及兩顆IC,數據總線、FWH4連I/O,INIT#連ASB100
也不曉得南橋INIT#訊號連ASB100哪裡....頭大

TO oscar168大
確認INIT#訊號有3.37V,電位沒波動、拉低!~ASB100沒作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檢了這一張板子回家玩,狀況如下...
1.可以啟動但除錯卡不跑碼"00",卡上的IDRY、FRAME燈號不亮(異常)

這個.......粗工前陣子修過一塊GA-8IPE775-G,也是開機啟動沒後續動作~
剛好手上有塊一樣的板子(CPU座斷PIN不敢開刀換0.0),索性拆了BIOS換上(順便給他一個BIOS插槽),就...........打完收工了0.0(幸好挺軟的)!
但是A大的是......很硬的石頭......不知有沒有這麼幸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粗工前陣子修過一塊GA-8IPE775-G,也是開機啟動沒後續動作~
剛好手上有塊一樣的板子(CPU座斷PI ...

石頭牌果然堅若磐石....修給你硬啦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石頭牌果然堅若磐石....修給你硬啦

是阿~
粗工前幾天修的那塊石頭已經越修越硬了n_058|
從12V短路修到24PIN電源電路短路n_043|
打算放棄,殺肉備用~~~~~~

网友F:
我上周有修過一片主機板...

只要cpu卡榫扣上了就不跑碼...

放鬆了一切正常...

卡損扣上時主機板是有點被凹到一點變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上周有修過一片主機板...

只要cpu卡榫扣上了就不跑碼...

這樣阿,我剛好兩者都測試過...不管風扇扣不扣都不跑碼

楼主:
目前確認ASB-100-A沒有將BIOS24針的FWHHINIT#信號由高電位
拉低,由FWHHINIT#往回跑發現是直通ASB-100A的97針SB_FREE#
。問題來了,我卻不曉得南僑INIT#訊號從ASB-100A的哪針進入,根
據其他845PE主機板的線路圖來看,SAB100-A是起"控制"的作用,負
責拉低INIT#訊號的電位,使BIOS24針有類似於RESET的初始化功能
。其他的主機板透過兩顆NPN電晶體做到拉低控制的效果......

本來算從ICH4的INIT#訊號跑線路看是通往哪裡,但卻發現你根本無
法確認ICH4的PCB底下哪個點才是正確的INIT#....(雖然有腳位資料)

總的來說~~理論上是南橋發出INIT#訊號經控制電路拉低電位後使
BIOS24針初始化,BIOS開始被讀取(運作)。CPU端也有個INIT#訊號
腳位,似乎同樣是連往南僑.......

不知道版上是否有對這方面有研究的高手可以來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南橋的INIT#是會連到CPU的INIT#,對CPU的所以暫存器等等做初始化的動作。
CPU接受初始化後,會對北橋間接對南橋提出請求,由南橋再去對BIOS做請求,詢址。
但這中間,有卡到石頭店這顆晶片,所以南橋會對它提出CPU的請求,然後再由它跟BIOS溝通,BIOS找到了,會把資料送回給ASB-100-A,再回給南橋,接著南橋再送到北橋,進而給CPU。
流程大概是這樣,但實際上,就要看硬體接線會是怎樣了。
BIOS不甩人,那就是一個為ASB-100-A不動作,要不然就是ASB-100-A根本沒接收到南橋的請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S大的看法跟我一樣...

所以我打算從ICH4去找INIT#訊號是否正常,看到底是ASB-100-A
出錯?還是南橋根本就沒有發出INIT#訊號....

那我該怎麼找到那個焊點、電路?

在晶片背面也不見得可以找到那支腳的電路,ASB100這端又沒辦法
讓我往回找....唉

网友:
A大大,,,,,,,,,,, 您這主板, CPU 支援 P4  3.4G  ㄝ,  有一些 ASUS 主板 CPU 一定要 P4 3.0G / 1M / 800  才可啟動 ,,
                     您這主板, 已有一段年份ㄋ ,,,,  主板 RAM 的 接觸點 ,   也要清一清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可以回抓,要從ASB100-A下手,但是ASB100-A的腳位,在實際定義與應用上,與資料手冊上給的略略不同,就要再參考其他相關資料比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目前用FSB400的P4-2G在檢測...
記憶體接觸點沒問題,只是CPU沒選中BI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手上的規格書中對大多數的腳位並沒有清楚說明用途為何,
我也看不出來哪一個腳是可能的對象...

沒熱風槍,不然我就拆另外一片的SAB100去換測
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想必a471您也是看到那份資料手冊.....小弟我也是找到那份。
看到幾個很像,但又覺得不太是,像MEMW#或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但看都不太像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真的是會需要乾脆把ASB100-A殺下來比較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想必a471您也是看到那份資料手冊.....小弟我也是找到那份。

嗯,寫的很不清楚...顯然有意隱瞞

畢竟這是請人家ODM的自家IC沒理由寫規格書
(因為不對外販售而且自家用規格很清楚)

直接換晶片測試就知道答案了...南橋方面我又摸不出那個INIT#
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