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NTAGRAM P9202-5 零件尋找

楼主(2011-07-02):
這個牌子的. 好像是協益代工的.
背面 R315 的編號為何?
麻煩大家了..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這裡

看起來應該是. 等星期一回公司看看...

請教一下.狼大你那顆廠牌是?
另 "100" 是指 10Ω 嗎? 那顆看起來又特別大顆. 是 W 比較大嗎?
0402 0603 等是以大小來分嗎?

thx.

网友:
這顆也是由HIGH POWER(早期叫協益SIRTEC)的SEED種子系列電源
"100"就是10*10^0=10歐姆,體型越大承受功率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