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29 吋 電視 會自動跳到設定畫面 !

楼主(2011-07-02):
Panasonic 29 吋 非平面 的十幾年老電視機

最近偶而會自己跳到 設定畫面, 本來以為是遙控器秀斗
但用手遮住遙控器發射端  也是會跑出設定畫面
推測應該是電視本身故障
有高手知道可能是哪裡出問題嗎 ?

网友A:
電視面板前面也有些按鈕..
應該是那邊short 短路了..

网友:
面板按鍵先換掉吧

网友B:
電源開關換掉即可~
記得沒錯的話是無段開關~6P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視面板前面也有些按鈕..
應該是那邊short 短路了..

電視面板的開關應該不可能~~ 我之前因為裡面排線斷了
買不到替代品所以把面板那整組開關都廢了!
現在都用遙控器 在控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開關換掉即可~
記得沒錯的話是無段開關~6P的吧!!

這我不太明白
跳到設定畫面 跟電源開關有關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我不太明白
跳到設定畫面 跟電源開關有關 ?

因為電源開關跟其他按鍵串聯分壓,小弟上次修的PANASONIC 21吋就是這樣,聽說是這牌的通病

网友:
應該不只是P牌....
以前看過三洋和東元的舊式電視好像也是這樣....

网友:
按鈕開關更換!!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電源開關跟其他按鍵串聯分壓,小弟上次修的PANASONIC 21吋就是這樣,聽說是這牌的通病 ...

我想應該是這樣...
我家東元電視最近按按(影音/電視)的面板按鈕會跳到(設定)畫面去..
其他按鍵正常
用搖控器都ok..

网友:
國際牌的電視都有這種通病因為大部分都使用搖控習慣了...導致面板按鍵都氧化....當然排線也佔很重要因素...面板按鍵跟排線先處理看看!

楼主:
之前因為排線斷了~所以就將排線拿掉~~面板上的按鍵就沒作用
不過電源按鍵也變成沒作用~~ 不知道兩者之間有甚麼關聯

電源是獨立兩條線  不跟排線在一起~~  找不出來關聯
所以就繼續讓它廢了
現在完全由遙控器控制!

网友:
按鍵沒有錯!

网友:
按鍵沒有錯!先處理吧!!
假如是進到+內碼調整+就必須使用專用搖控器按*出廠設定*鍵跳出+內碼調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  因為排線斷了~所以就將排線拿掉~~面板上的按鍵就沒作用  ]

排線拿掉 是按鍵板/主板 之間 都拿掉? 還是排線有插在主板上?
排線頭>主板上排線插座>MCU接腳  如果灰層和沾染濕氣 會有可能漏電 使MCU誤判

遇過一次 SAMSUNG-20吋 CRT電視  按鍵全換未好 追著上述線路 亂刷一通
排線頭/焊錫面 也沒有放過   刷完問題解決

网友(2011-08-01):
電源開關

网友:
電源開關 +1

网友:
電源開關漏電

网友:
這真的是"潘仔送你的"通病耶
不時的都出現這個問題 好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