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西屋洗衣機(型號LA-95XTV)維修(已解決)

楼主(2011-07-02):
以前求救過(求救 西屋洗衣機維修(已解決)http://bbs.pigoo.com/thread-24158-1-1.html)
後來買了一塊中古的IC板,換上之後用了一陣子,最近又壞了.
故障現像是:
插電時會"BI"的叫一聲,然後按鈕怎麼按都沒反應了.
已經把之前版上有前輩提到的兩個電容都換過了,症狀沒改變....
請各位先進指導一下方向,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求救過(求救 西屋洗衣機維修(已解決)http://bbs.pigoo.com/thread-24158-1-1.html)
後來買了一塊中古的 ...

再挖除背膠玩一玩吧!
也有可能是按鍵薄膜漏電短路,
可用吹風機或熱風槍小心烘烤將薄膜分解擦拭鐵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挖除背膠玩一玩吧!
也有可能是按鍵薄膜漏電短路,
可用吹風機或熱風槍小心烘烤將薄膜分解擦拭鐵片! ...

感謝指導,等在下試試看.
另外想要請教,如果是IC板以外的零件故障(比如說馬達..等等),會不會造成這樣的故障現像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等在下試試看.
另外想要請教,如果是IC板以外的零件故障(比如說馬達..等等),會不會造成這樣的故 ...

是的,不會,
我有一塊一樣IC板電容器換一換應該會好,
要的話送給您自己換,
運費自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挖除背膠玩一玩吧!
也有可能是按鍵薄膜漏電短路,
可用吹風機或熱風槍小心烘烤將薄膜分解擦拭鐵片! ...

這次的問題原因應該是按鍵薄膜漏電短路.
以滷雞蛋版主的教導"用吹風機或熱風槍小心烘烤將薄膜分解擦拭鐵片!"之後,已經恢復正常.
經過週六,週日兩天測試,已經確定完修了.
謝謝各位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