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一個零件!?

楼主(2011-07-02):
請問一下各位先進的大大,
有人知道圖中的黑色小物可以用什麼東西來替代嗎?
看起來應該是保險絲,但是問了幾間電子材料行,
都說沒有這種東西!
不曉得可以用什麼東西來替代!
原本這個東西是用在影印機的加熱組,拿來觸發它的初始值的!
觸發完後就斷路了!
因為現在小弟手邊只剩下2個可以用,都買不到了,
所以希望大大們提供點意見,看能不能用什麼東西來替代!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測是自復式保險絲
若確定是的話,需向對岸採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416_2297358_8935934,0:142027215_6_1753993921
不過好像一次要買 500 pcs

网友B:
這個應該是一次型保險絲.

楼主:
嗯!感謝大大的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應該是一次型保險絲.

嗯!我也覺得應該是一次型的!
但是就是找不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會常常壞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會常常壞掉嗎?

不是常壞,是時間到就要換!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找不到可用其他慢溶(速)型保險絲代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因該是溫度保險絲~~用久了~~ope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找不到可用其他慢溶(速)型保險絲代用

就是找不到那麼小安培的!
所以才上來問各位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因該是溫度保險絲~~用久了~~open了

應該不是溫度保險絲吧,
不然放在加熱組旁邊,不就一直在開路~~

网友D:
若找不到可以稍微大一點(例如0.2A)的,但不要大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找不到可以稍微大一點(例如0.2A)的,但不要大太多

感謝狼大的提供,
但是我之前還有遇到一個是玻璃保險絲,
是120v/70mA的,這個更難找~~

网友D:
有些SMD保險絲有這種規格的,可以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SMD保險絲有這種規格的,可以找看看

嗯!我會注意的!
再次感謝狼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這裡拆機的只有100mA的
再來就是800mA和1.6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這裡拆機的只有100mA的

嗯!感謝大大的提供!
我想這個問題讓公司去煩腦好了!
因為如果可以買得要,我才考慮自己處理,
只有一兩個的話,很快就沒了!
所以也沒什麼太大的幫助!
不過還是謝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