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591-T 請指導維修~

楼主(2011-07-02):
朋友使用7~8年的LCD,有著神奇的觸控按鍵,開機閃綠燈隨即保護,綠燈熄滅

拆開後先更新P+I板所有的台製爆漿電容,AD版上兩顆貼片220uF/16V容值衝上670uF左右一起換掉

更新完後,面板兩條TTL排線先不接開機試試,可順利點燈不會保護,以為撿到軟的

但接上TTL後卻跟剛開始未更新電容的狀況一樣,開機隨即保護

神奇的是,排線先不接開機後,在接上TTL排線卻可以完全正常的使用

關機後再開又保護了,請問該往AD查還是往面板查?

网友:
有沒有測量點燈時的電壓變化情形有無差異?

楼主:
有量測過P+I連接AD版上的12V,點燈時10.6V,熄燈時14.6V
其他 5V 3.3V 應該都正常
昨天測試拔掉排線開機後,再接上排線使用一陣子
熱機後,關機再重開是正常不會保護的,冷掉後又開不起來了....
以為溫度有影響,換過P+I版上鎖著散熱片那兩顆電晶體,還是沒解決問題.....
不知該往哪查下去了

网友:
這台老了之後觸控會不靈光
先用您自己的方式把它留在開機狀態拔掉電源
然後把觸控模組的線脫離ad板
再送電看看狀態是否與原來一樣

网友:
有無檢驗熄燈時AD至P+I的點燈信號是否仍為高電位?

楼主:
感謝狼大與nicholas大的指導
因工作忙碌,六日休假再戰......感謝!!

网友:
這樣是否清EPROM會變正常,A/D板上小電容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