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貼片IC 17393 正確腳位?

楼主(2011-07-02):
同事拿了一個車用重低音的擴大器來修,原因是會燒15A的保險絲,
經查後為昇壓電路的IRFZ 44N短路,到高雄買了零件回來換,順便將相關的換下,
共計有IRFZ 44N x2, 2SA952 x2,39v及13v 機納二納體,1N4148 ,及TL 494 ,但電路板
背銅泊面上還有一個 10393 的貼片IC ,到禾樺買只有17393 ,店員說是一樣,
且回家查了DATASHEETS後,也一樣,便買了一個回家換,但拆開後,發現 IC的
第一腳郤没有標示,照一張相片,請各位大大幫忙看看,謝謝
下圖為原來在機板上的 10393
下圖為新買回來的新品,但無標示第一腳的位置,是不是以印字為正面,左下第一腳
第8腳為左上腳 ,謝謝,待修好後再補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hhd570731大,大多是這樣,印字正面,左下第一腳,左上最後腳。

网友:
用三用表歐姆檔量一下接腳的祖抗應該可以判斷出來吧!!

楼主:
謝謝大大指導,用電錶測試量看看,感謝大大提供的方法

网友:
SMD IC斜角面朝下或是有一個小點的左邊是第一支腳所在

楼主:
感謝狼大指點,用放大鏡才看的出來,謝謝,確定了,可以開工將舊的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