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C-TVM SE/S」775 CPU座的其中一條AD地址線斷線

楼主(2011-07-02):
32條AD線中的第A19斷線,主板是ASUS P5GC-TVM SE/S。應該是Intel 945GC。

1.這條是直接進北橋嗎??

2.如果是,那要斷線來查嗎??

以前遇到CPU座空焊,多半有好幾個點。這是第一次遇到一個點斷掉,所以懷疑斷線。
其二是,有試圖用多角度輕壓板子,焊點並沒有連接上,故懷疑斷線。

有人可以提供經驗嗎??THX~~~~

网友:
A19 是直接進 北橋 , 有用 775 治具測試過沒阻抗還是燈不亮是嗎?
因這也有可能是 北橋 熱後產生空焊或 CPU 座 空焊
如確定是斷線那就真的要慢慢找...不用斷線只要刮除機板表面的漆去查...很辛苦的..
祝你成功完修...

楼主:
用兩種 775 治具測試過,開路與燈不亮(這是一樣的)。

目前猜北橋空焊,再用手壓北橋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