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U簡易維修

楼主(2011-07-03):
Pigoo網先進大家好:
    這台華碩A6000系列筆電,是網拍買來的,狀況是不開機...有些軟但也帶點硬的,故障點可
    能會令人跌破眼鏡,包括偶自己....好吧,接下來請看:

    Asus A6000U...體積滿大的,15"的螢幕.....

    插上Adapter,按下電源開關,硬碟,數字鍵,大小寫這三個LED閃個兩下..還是三下!?沒仔
    細算....就沒再亮了,鍵盤下方的電源LED大概恆亮個5秒左右吧,也熄滅了...

    拆吧,拆吧...拆開後,檢查主板,似乎沒什麼零件燒掉,只是灰塵多,髒了些..先清一清再
    試試...還是一樣不開機...那麼就配件全拆了....Modem卡,無線網卡,光碟,除了CPU,RAM
    ,鍵盤外,能拆的都拆光再上電...還是不行...
    最後也將鍵盤拆了,很簡單的裸測,只剩CPU,RAM,主機板....這下終於給開機了,看見硬碟
    ,數字鍵,大小寫三個LED連閃兩下,隔大約2秒又接著閃了兩下...心想這應該是被故障鍵
    盤卡住了....

    鍵盤故障也會不開機...,真的是@#$%*&)(

    安裝XP過程....

    XP安裝完成,週邊組件掛驅動程式也都OK了....怎麼樣!?是不是很軟!?硬的是..Modem卡
    放在主板與底殼的中間,要拆下來還真的是要費點時間.下次記得筆電不開機,先從週邊零
    組件開始,全部拆掉,再一個一個裝回去試試,也許問題不是那麼困難.

网友:
又學了一招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真好賺到..

网友:
我們做維修的如果都有這麼軟的好吃就好了

网友:
真的是想不到,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之前我有遇過桌上型的機器,
插上鍵盤後就無法開機,之前也是測試出來,
一樣是鍵盤壞了,換一個鍵盤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台A6000KM也有類似的情況,有時候可以開機,有時候不能,我也曾將所有周邊零件包括:硬碟,RAM,鍵盤,光碟機,觸控板都拔除,試過各種排列組合,有時可以開機而且連續運轉一,兩天都沒問題,但關機之後又不能開機,我也更換過水銀電池(使用五年第一次更換,正常電壓為3v,舊的電池只剩下1.5v左右),目前情況是開機時,硬碟,數字鍵,大小寫三個LED閃一下,電源燈持續亮約5秒後全部熄掉(還可聽到硬碟停機降速的聲音),有時又可以開機,但幾分鐘之後觸控板及鍵盤均無反應,呈現當機的現象(此期間未聽到冷卻風扇的聲音,也許是剛開機溫度不高故風扇未啟動),只能強迫關閉電源關機.不知是否有人碰到過類似的情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類型的故障很普遍!!各廠牌機型都曾發生!!大都出在電源IC或附近元件!!尤其電容.....?!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看到a6000u就想到我被人從我車上幹走的a6000 ><"痛"

网友:
應該是電源IC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忍不住要按   讚

网友:
這~~這是哪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