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5200NP筆電維修

楼主(2011-07-03):
Pigoo網先進大家好:
    再來一篇也是網拍買來的故障機..華碩S5000系列筆電,故障原因是不開機,而且Adapter一插上
    ,就呈現通電狀況...

    故障筆電外觀與底部標示...

    南北橋,網路晶片,以及R5C593 Ricoh的pcmcia及讀卡機控制晶片(應該是吧!?找不到datasheet,
    從電路上推測的)...從低溫到燙手....,還沒按開關開機只插變壓器...

    這部份的電路看來有點像是電源轉換電路,圖中紅圈電感也是~~燙手!類似的電路曾看過在M2C
    的機器裡,M2C應該是空間不夠,獨立做成一塊電路板,而S5000沒獨顯,直接layout在主板上

    量了一下這部份的電路,覺得很奇怪...標示"100","5R2","5R0"電感及其周邊的4814沒電壓,對
    地阻值也很低....(紅色數字為對地阻值,藍色數字為電壓)
    SI4814

    翻到主板背面...這顆PS5130也在發燒,而且是發高燒~~~查它的datasheet,雖然英文還不是很難,但
    其中一些專有名詞就不是小弟能懂的....大意應該是說這PS5130就類似power supply裡的pwm ic吧
    !?.....

    剛好之前留下的M2C power board上有這個零件,拆來試試~~

    換好之後..(焊的不是很漂亮,請見諒)插上變壓器,先前一插就通電的現象沒再發生..原先發燙的晶片
    也都沒高燒了,看來狀況是解除了....紅框中藍色LED不再一插電就亮..

    按開關起動~~已能正常開機了...

    故障的零件
    PS5130

    安裝XP過程與完成時的螢幕截取...只能說好險..晶片沒給燒壞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好在大大手邊有料可換...
像我這種嫩咖,看到筆電就投降....

网友:
簡單 扼要的維修解說,先加分再說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難得有筆電維修實例,拍手叫棒.........

网友:
大大測量的筆記做的真詳細,
光到網拍把他買下來,就需要莫大的勇氣,
因為不知是否能完修,真是太強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買網拍的東西真的要賭運氣
能不能修得好...又是一種運氣..呵呵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TI(德儀)的晶片要掛還蠻不容易的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10-30):
非常值得參考
THX

网友:
大大真是高招會用測溫的方式粗捉問題,很不錯的方法,小第銘記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