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68.1.102

楼主(2011-07-03):
192.168.1.102要如何進入存與取資料需安裝何軟體嗎或設定

网友:
這是分享器設定 您要問甚麼
先看是何廠牌  才有辦法說明喔
也要型號

楼主:
謝謝回覆
朋友給個位址192.168.1.102說裡面有它的資料可進去查詢
可就是無法打進入

网友:
你和朋友是在同一個網段嗎?也就是在 local lan 中。

像 192.168.x.x 10.x.x.x(還有另一範圍我忘了),是在 local lan(區域網路內用的),這類 IP 也稱為私用 IP 和其它 IP 不一樣的。

另外你的問題問的很不詳細:

1. 朋友的電腦在旁邊嗎?
2. 使用有線或無線網路?
3. 取得 IP 的方式,是否用自動設定的(DHCP)

你描述的愈詳細,大家才能給你建議啊!

^_^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腦沒在旁邊或同網路,且沒開共用分享是無法對連的,建議雙方上網下傳TeamViewer同版本就可連(yahoo搜索TeamViewer 免安裝)

网友A:
人家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這個是 去頭去尾清腹內.... 可能只有賣魚的解得出來了...

楼主:
1. 朋友的電腦在旁邊嗎?  朋友在北部我在南部
2. 使用有線或無線網路?  使用有線網路
3. 取得 IP 的方式,是否用自動設定的(DHCP
應該跟區網沒關西 他只說打192.168.1.102就能連上 我也不懂才來發問
是不是類是網業空間 謝謝各位熱心解答

网友:
對外連線沒這種 192.168.x.x IP 的。

你朋友所說的,應該是他的環境是在區網內,所以他可以正常使用,要不然就是他給你的 IP 錯了。

网友:
...該不會是大樓所分配的固定IP吧...
能不能上網~~問他用的是哪家的網路..
每月繳多少錢~~速度多快的~~
這樣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自己申請的付費網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朋友的電腦在旁邊嗎?  朋友在北部我在南部
2. 使用有線或無線網路?  使用有線網路
3. 取得 IP 的方 ...

以你說的 1 來看 不在一起 朋友給你的 ip 是他的內網
也就是說 要在同一個分享器之內的pc 才會找得到的 ip
所以 朋友給你這種 ip 你在你家是連不到他那裡的.. 如上面 tfc77 大所說的
"雙方上網下傳TeamViewer同版本就可連"
這個軟體是遠端搖控用 也可以用來傳東西 但速度受限於雙方的網速..

网友:
回复 楼主:

10.x.x.x-172.x.x.x-192.x.x.x這就是區網虛擬ip,能連上internet需靠router,在internet上是沒這虛擬ip
區網又不同地點哪是無法對連,也得靠VPN或router才有辦法連

网友:
建議用TEAMVIEWER,很直覺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這個是 去頭去尾清腹內.... 可能只有賣魚的解得出來了... ...

這個解釋好~~~~~

网友:
不同區網是無法連線的~
使用(遠端遙控)軟體~
遠端遙控軟體 網絡人(Netman) V5.49 綠色版
PC 遠端控制軟體
都是站內的大大分享的~~~~
粗工現在用TeamViewerPortable也還不錯!簡單方便免安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解釋好~~~~~

是你不甘嫌....

网友:
這應該是如wecan 大說的.是他家的ip分享器位址.你在你家打這ip是連不到的.要設定要去他家設比較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