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決」GA-8GE667不上電、不開機

楼主(2011-07-03):
雖然一心努力想加入阻礙大軍,但總是被自己的判斷力給阻礙了~~~

檢測過:
1.主板上的PS_ON針腳有5V,但觸發不開機
2.PCI A14有3.3V
3.PCI B16無電壓

主機板的照片

到這裡當然就是抓時鐘IC,發覺沒有Vcc進來。就回頭找5VSB待機電壓,測到結果如下圖片。

5.1是直接連ATX 5VSB進來的。納悶的是,那10.09V是怎麼來的???

經驗不足,原因跟理由無法判斷。目前是猜這顆MOS壞掉,對嗎???

楼主:
這顆20N03L應該是正常的。
那10.09V是哪來的??

网友:
會有那個電壓,是由華邦W83301R這顆STR的IC而來,因為它要產生5VDUAL,勢必要讓MOS能開啟,VGS要達到才能開啟,W83301R有充電幫浦,把電壓倍上去,因此能輸出控制MOS的閘極,使之導通,所以這顆MOS輸出是正常的喔!
確定板子沒有任何電源短路的情形下,可以嘗試直接將ATX PS-ON接地短路,這樣可以快一點確定開機電路問題;可以由PS-ON往回推,看有沒有被拉低電位等等查起,也可以由開機排針查起,IO有沒有相應動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