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65GME-775-RH rev 6.6 無法開機

楼主(2011-07-03):
POWER RAM 顯卡 都測試過

板子有送網拍修過一次 回來還是壞的

對方說CPU角座空焊 請問一下連沒插RAM都不會BB叫

會是空焊問題嗎????

3年前都用好好的怎麼會忽然空焊了呢???

(送修前偶爾可開機到桌面 約10分鐘死當)
(現在是完全無法開機到桌面)

請大家幫忙一下 大概是哪裡問題

已經付錢修了 在寄一次 已經可以換一張二手版了

网友:
[會是空焊問題嗎????]  當然會啊呀!

隨著熱脹冷縮次數的增加而更加劣化.....
(很多板子3年前都用好好的n_133|)

网友:
自己可以嘗試著風扇電源不插壓著 cpu 後開電看看是否可開機如可看到畫面就確定是 空焊了
, 另一方式拿去給另一家有能力維修的測試看看吧 ! 診斷而已應該不會收費吧 !

网友:
775原廠散熱器,一扣下去,板子就變形了,CPU的socket又是BGA的話,免不了,焊點久了就裂掉了。

网友:
GA-8I865GME-775-RH rev 6.6 不是PGA腳位嗎 小弟就有一片 正在煩惱775強化背版怎麼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教你小技巧 再 cpu座背面黏一個跟銅柱一樣高的樹膠墊片 , 讓你鎖機板後能平整就可 , 一方面可撐住機板一方面還可防空焊產生.............試試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教你小技巧 再 cpu座背面黏一個跟銅柱一樣高的樹膠墊片 , 讓你鎖機板後能平整就可 , 一方面可撐住機板一方面還可防空焊產生.............試試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經照BGA方式鎖上 今天已經熱機一天 有空會照oscar168方法TRY TRY 謝謝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謝謝oscar168大,這種方法我是沒想過,這種方法是跟扣具的力量硬碰硬嗎?
我是用另一種方法來解決,效果蠻棒的,但是後面來這些65、45奈米製程的,用到薄型的散熱片的,原本我想到的方法就不適用了,最近有跟老爸討論出一種方法解決,但是需要用到車床加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1大說的對~不然都不壞廠商要倒囉
這是廠商要你買新的賤招不然asus msi 技嘉如何生存

我覺得故意設計的

网友:
可以解決卻故意不解決的問題.....例如某牌的AMD
Gforce晶片組主機板,其晶片組只用散熱片沒有
加風扇,但廣告定裝照卻有?.......

反正過保固壞掉即可,讓你買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是故意的......
到了LGA775用那麼多年就算了,竟然連後來的1156、1366這些都一樣,全都設計不佳,都會彎板,頂多有多個強化背板,但根本無太大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不是硬碰硬 , 只是讓機板 CPU 的地方不變形那可防止空焊產生機率而已..況且只是樹膠支架還不影響板子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最省的方式 , 我還遇過 DDR2 插槽變形的開機都抓不到 DDR , 看插槽接點都很漂亮結果側面一看機板變形到以成 u 型 , 也是用這方法讓機板平整就 ok ...試試看無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客氣..只是小小經驗跟大家分享..有沒有效果那就自己體驗..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嗯嗯!好!有機會的話,我再來試看看喔!

DDR2插槽變形.....這實在還真有夠誇張,不知道是使用者自己搞的還是當初裝機的人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嗯嗯!好!有機會的話,我再來試看看喔!

也不是說很明顯的變形啦

不過個人裝的某一塊AM2的技嘉板子,真的有遇過這種情形

靠近cpu座的那個DDR2 ram插槽,記憶體裝上以後完全抓不到
另一個插槽抓得到,看了一下,板子變形得蠻嚴重的,可能是變形的關係
所以其中一個插槽才會抓不到記憶體,另一個雖然抓得到,不過三不五時也會突然秀逗抓不到
重新插拔一次就又抓得到,那就是之前那一段 愛與變形與記憶體懸空的故事了

楼主:
壓CPU風扇 開機還是沒反應

网友F:
大大,,,,,,,,,,,,,,,,,, CPU 換另一顆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 CPU 換另一顆 試試,,,,,,,,,,,,,

換過囉~E6300 目前正在用的

网友F:
大大,,,,,,,,,, CPU 已裝上, 那D-SUB 接 主機板 內顯 , RAM 只要插上一條 試機既可
           ( 看 看 鍵 盤 LED  會 不 會 亮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 CPU 已裝上, 那D-SUB 接 主機板 內顯 , RAM 只要插上一條 試機既可
           ( 看 看 鍵  ...

都試過了...到是沒注意到鍵盤LED

請問如果有亮是代表????

网友:
都試過了...到是沒注意到都試過了...到是沒注意到鍵盤LED

請問如果有亮是代表????

鍵盤LED有亮是代表 主機啟動程序正常 有訊號通往螢幕ㄋ,,,,,
鍵盤LED不亮是代表 主機啟動程序異常 無訊號通往螢幕 ,  繼續往回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