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日立R410A冷煤分離式洩漏維修流程

楼主(2011-07-03):
這台1.3頓冷暖變頻7月底滿3年(還在保固中)
規格表
室外機位置(窗外望過去猜猜看幾樓)
檢查冷煤量為開機前
開機5分鐘後(冷煤不足)有洩漏現象
拆卸過程
為何會直接判斷室內機呢....(發現冷凝水有油漬)忘了拍照拆卸內機過程
發現可疑問題點泡泡伺候
修補完成測試
確定完成塗上防護劑
順便清潔後開始裝回
送回客戶家安裝並抽真空加填冷煤
試機中低壓表狀態
完成收工...(想到檯一堆工具冷煤等等真的么壽累...................5樓ㄟ沒電梯...真是OOXXㄟ屬)...謝謝指教
搞了一下午...完成後也鬆一口氣...

网友:
出保固會比較麻煩還是怕廠商擺爛嗎?

网友:
還在保固中,
想必wsc880大是這廠牌人員!
5F運動一下也好!

楼主:
我這屬離島....廠商無直屬服務站...跟客戶拖了10來天...要委託我們去維修工料費給太低了..又是5樓高,根本沒人要接.直到客戶火大了投訴客服才.............唉....問題一堆...我的工資還不知何時會下來勒....暈

楼主:
滷大ㄟ....賣鬧了..你也知...分離式光安裝或維修要帶多少工具.......白天體力用光了晚上要如呵+班勒......ㄟ屬喔5樓ㄟ...阿姆為

网友:
離島服務確實是各廠商最頭痛的問題!
工資那廠商可能會說下次一起算~...............?

网友:
對R410的機器沒有摸過,請教一下前輩
低壓150psi是否蒸發溫度有點過高?
室外機銘牌上的L:1980kpa 換算成過變成287psi??

R410-A的電子檢漏儀不知道有沒有1張小朋友可以打發的?
電子磅沒有定量充填的也要3張小朋友,不知道有沒有人拿手提秤當電子秤?
自己不是專業維修人員,只是喜歡自己亂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低壓150psi 410 正常高轉速 145以上

网友:
廠牌型號可以完整寫出來沒關係,方便後面有需要的人搜尋文章

网友:
怪了~~怎麼沒有直接把室內機送回原廠???
直接換一台新的室內機就好了阿...
何必還準備到"上受"~~

网友:
修理冷氣的人,好像工具都是一大堆..................光拿就累人啊

請教一下 wsc880 大上的防護劑是什麼東東.......

楼主:
回复 网友C:

S大ㄟ.............你麥鬧了.........送回去台灣喔...這樣一來一回要多久.....客戶沒告到消基會才怪喔....然後...誰去拆....回來時誰又去裝..萬一修理失誤...誰的責任...問題一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種鼕鼕........公司提供的...啥咪成分..我也搞不清.....不過效果超好.....處理過後沒在遇到打回槍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又多了一個冷氣高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S大ㄟ.............你麥鬧了.........送回去台灣喔...這樣一來一回要多久.....客戶 ...

冷氣是你裝的嗎??
在我這邊~~我是比較狠...
不是我裝的~就直接開維修價錢了...
該收多少~就直接開~~
若是你裝的~那只好認了...

但真的不是你裝的..說時在的~~
告到消基會~~也不關你的事情阿...
就算是你裝的~~那也是公司保固的事~~也跟你無關阿
你該給的保固服務也只不過只有1年..3年是原廠給的.
難道~~你要自己負責這3年保固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屬離島....廠商無直屬服務站...跟客戶拖了10來天...要委託我們去維修工料費給太低了..又是5樓高,根本沒 ...

怪了,跟原廠報修,都沒有人要接,那WSC大幹嗎一定要接,
照你說的工資給太低,應該是在業界都知道的吧,
大家都可以拒絕,為什麼你沒拒絕?
5樓沒電梯的老公寓,真的是很累人,裝大型家電或是搬家公司的,
遇到這種的通常都會加個價,不然就自己扛上去後再請人家去裝!
不然光這樣,來來回回,就不知道減了多少公斤了!

网友:
公司在旺季時 主推賣產品,維修人員人數有限,所以會尾外包商接洽,接到這種吃力的就.....價格要橋好,公司大部份都是開一個月後的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氣是你裝的嗎??
在我這邊~~我是比較狠...
不是我裝的~就直接開維修價錢了...

非常不巧...........冷氣是我裝的.....遇到問題時..我第一時間就去檢查出問題並回報..就是還在保固中所以一定要報請公司處理...哪知公司請另一家外包技師來看連基本檢察都沒確實跟客戶及公司說冷氣是正常的...客戶氣炸了...才會搞到10多天..又轉回我這委託我處理...結果繞了一大圈...還是轉回來....原本客戶以打算直接要我處理工料費要自己出...然後告x立....客戶是我自己很好的朋友...我不捨命處理都不行....5樓不是公寓.....是獨棟住家....完成後5隻都軟了...最後當然是跟x立橋好價格...不然整個下午都在處理這台..其他工作都停擺...損失可大了.所以跟客戶檢查產品一定要確實不可亂虎濫....不然到時被打槍就不好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不巧...........冷氣是我裝的.....遇到問題時..我第一時間就去檢查出問題並回報..就是還在保固中所以 ...

你可以拿這些照片資料去跟日X喬了阿....
問他們上次報修為何說是好的?
客戶要是告到消基會~~跟你也無關阿...
而且這是海水引起的吧...
這種自然故障外包商還瞎說..
客戶直接告到消基會~~
日X可不是光是陪一台冷氣就可以了事的
而且~~客戶也可以直接拿你這些照片去告他們了..
畢竟有之前的紀錄了...已經是謊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R410A測漏器我也還在問....價錢可能不便宜..因為我要求也要含可以檢測R600冷煤的....電子磅我剛買自動定量填充的花了6張多小朋友...也有人拿一般手提秤在用也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順大ㄟ...你說的沒錯..但要是我也不接..X立可能問題大了...我個人是想一切以合為貴...能解決問題為第一優先所以也沒想哪摸多......不然光之前找那位來看的(技術員)亂說 一通..客人就告定了...現在告人好像很方便ㄟ...ㄒㄒ

网友:
EVAP漏. 看起來是離島環境造成.
這地區應該內外機都要做防蝕處理.
不然.... 就會有蠻多運動的機會.

附帶問一個笨問題, 離島沒有建築限高的法規?

网友:
wsc880大有以和為貴的服務精神,
想必離島生意應該總包了吧!!
不知W大已經有修到R600的冰箱了?
在封管時, 若和R134A用一樣的流程, 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低壓150psi 410 正常高轉速 145以上

這樣蒸發溫度就大約是9~10度,正常蒸發溫度不是要4度左右嗎?  有其他考慮的因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蒸發溫度就大約是9~10度,正常蒸發溫度不是要4度左右嗎?  有其他考慮的因數? ...

若蒸發器有10度, 風口溫度應該還蠻正常的吧.

wwwtw大提的蒸發溫度是指蒸發器上能測到的溫度嗎??
這個溫度是應該是有很多因素會改變它.
小弟推測會因廠商設計. 環境溫度. 冷媒量. 管線長度....等因素會有不同的變化.

有錯請指教~

网友:
所以這就是蒸發器的銅管有腐蝕漏冷媒,連帶的
冷凍油也外洩出去....

网友:
大大!!你用的防護膠!!該不會是....
長的很像強力膠的漆吧!!
我們那邊好像也是用這種喔!!
該不會是師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反正很粘很濃又不怕水不怕腐蝕........又乾的快.......叫師兄我不敢當.....

网友:
還好你是搬室內機而已
要是室外機漏的話,就...
感謝大大提供維修資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老闆都會稀釋一下!!不然真的太黏了!!

网友:
我的冷氣也會滴水耶
會不會也是這樣啊
想自己修又沒工具
暈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