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ingtel 西凌 KT-693A 電話 [已解決]

楼主(2011-07-03):
當接上二芯的電話線時
話筒拿起來嘟一聲就沒聲音了
然後話筒開關再按
就都沒聲音了
不過使用免持按鈕可以正常撥或接
但是喇叭沒聲音
不知道那裡出了問題....

板子已經有清過再補焊
只不過情形還是一樣

爬文說
黑豆晶體....我想應該是三級管吧
在電話線入口處附近有個三級體
C1674
Y-410
這顆應該怎麼量?

更換微動開關後
完修

网友:
藍色那個開關往上扳到頂時, 話筒可以聽到嘟聲嗎?

网友:
今天我也剛修好一隻電話...

一般就先查線路有無斷...

然後就是如樓上所說的籃色的那個開關是否正常...

网友A:
那個藍色開關有問題,是會引起話筒沒聲音的。

這個開關不難買,台北很多電子材料行都有看過。

pigmouse168 也可用電表檔量一下,看看它是否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藍色開關有問題,是會引起話筒沒聲音的。

這個開關不難買,台北很多電子材料行都有看過。

藍色開關掛點除了話筒沒聲外,有時會有話筒雜音或是沒事自己啟動免持聽筒,小弟上星期修1台10年歷史的羅密歐來電顯示電話,就是上述症狀,板子有清過再補焊,甚至電晶體1顆1顆拆下來量都是好的,症狀就是不消失,最後從藍色開關噴WD40再猛按百下就好了

楼主(2011-08-28):
拆下微動開關

看樣要買一個來換了

由於今天星期日,材料店都休息
等買到材料再來PO情形

网友(2011-11-21):
昨天電話故障.今天想來看看有沒有解決方法.果然有.但是昨晚已經買了一支新的殘念下次應先爬爬各位大大的文章再行動

网友:
這個開關常可能會因工作場所的因素.導致灰塵累積而產生不導通的狀況.最簡單的解決方法是用電子接點復活劑噴幾下即可.(用WD40較易傷害接點.建議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