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5T3開機出現LOGO又關機重複不停

楼主(2011-07-03):
您好,想請問一下.
我有一台BENQ的螢幕 15" Q5T3 型號的螢幕
剛開機時只看到BENQ畫面一閃.就關掉又重開(電源指示燈會在橘色的關機狀態與綠色的開機狀態之間反覆跳動),反覆不停的動作,最初懷疑是電源插座接觸不良,將其扳動一下就好了,但後來情況越來越頻繁,將它拆開檢查電源插座與電路板之間的電阻正常,檢查保險絲也正常,請問可能是什麼原因

网友:
電容供電能力下降,白話就是電容老化或劣化。
(15"且沒有送修過,機會很大)

网友:
參考這裡

BenQ Q5T3 LCD 開機閃屏
http://bbs.pigoo.com/thread-30353-1-1.html

网友:
樓主可以試試看,用手用點小力在螢幕後上方敲一下,看是否會暫時變正常,
過一小段時間又開始症頭發做,SIMON1016 大有提供小弟的昨天的維修文,
記得電容要拆焊下來量測,雖然量測出來的數值差沒多少,
但是還是可能有問題,也別忘了在高壓板的部份加焊,
您可以參考一下,謝謝n_002|

网友:
BENQ的通病.....
如果沒有電容表可以量....
全部換掉最保險.....

网友:
您好你先換電晶體 1.型號是C5707 FP9024更換掉所有電容3A保顯私你如果想讓它活的久一點那現圈的部份也可換掉者樣應該就修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