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cr400 nb 用不到無線上網 請幫忙指點

楼主(2011-07-03):
買了無線路由器 tenda 541r notebook裝vista軟件 用條線就可以連線 而無線不可以
在控制台 選網際網絡選項---選連線 ---選安裝 ----再選無線  但顯示window找不到網絡 為何 請指點謝謝

网友:
確定WIRELESS功能打開了嗎??

网友:
確定無線網路有開,參考滑鼠板下面的燈號:
無線網路啟用時會顯示綠光
藍芽啟用時會顯示藍光
兩種功能都關閉時,指示燈會熄滅

按住Fn 鍵不放,接著按F8 鍵,可重複循環啓動或關閉「無線網路功能」

网友:
emc88888大指的是你的ap的無線功能有開嗎?

网友:
你無線路由器裡的無線功能沒有設定打開吧.....
進去無線路器裡將設定再檢查一次吧....

网友:
在控制台 選網際網絡選項---選連線 ---選安裝 ----再選無線  但顯示window找不到網絡
1.先確認作業系統的裝置管理員可以看到無線網路卡驅動程式安裝正確,沒有驚嘆號或問號。
2.無線基地台Tenda TWL541R要先設定好,參考底下的操作手冊,NB筆記型電腦才可以找到Tenda TWL541R無線基地台發出的訊號。
3.NB筆記型電腦依照無線基地台Tenda TWL541R設定選擇相對應的連線方式,就可以順利連線。
4.可以先用不加密的方式測試連線,連線成功後再改成加密的方式連線,加密方式有多種可以選擇。
Tenda TWL541R
操作手冊
TWL542R -TWL108R -twL541R-TWL543R -cum.pdf (1.17 MB, 下載次數: 52)
規格
Comply with IEEE802.11g, IEEE802.11b, IEEE802.3, IEEE802.3u
The integration of router and wireless AP
Extensive broadband access support: xDSL/Cable modem,
support xDSL/cable or broadband Ethernet access through fixed or dynamic IP
SSID-based broadcast control and MAC-based access control 4-port 10/100M switches integrated
CSMA/CA, CSMA/CD, TCP/IP, PPPoE, DHCP, ICMP, NAT supported
Web-based remote management Built-in firewall to prevent from network attack
Virtual server, DMZ host supported
54/48/36/24/18/12/9/6M or 11/5.5/2/1M multi-speed auto negotiation
Multi OS supported: Windows9x/Me/2000/xp/2003, Linux, Novell, Mac
Wireless roaming supported
Enhanced the character of Long distance transmission,up to 300 meters indoor
Adopted chipset from Marvell, USA
Efficient in the power consumpt and low temperature design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阿美大英明......

我要問的就是分享器的無線功能是否啟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阿美大英明......

你要先進入分享器設定一組無線用的帳密阿n_118|
上面的說明書裡面有寫的很清楚

電腦有支援IEEE802.11n的傳輸速率,怎麼會買只支援到802.11g的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