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xe電腦病毒破壞檔案,能救回來嗎?

楼主(2011-07-03):
前幾天我遇到有時候一開機會跳出dl.exe的程式
會把所有的exe檔案大小修改從原本3mb左右變成3百kb左右
我用win pe的卡巴去掃毒都變成病毒了
看到網路有用msconfig用這個程式來找出病毒
但是我連msconfig程式也打不開
只能重冠
但是重冠完後全部的exe檔案大小一樣幾百kb
請問大大那些被病毒感染的檔案還有機會救回來嗎?

网友:
應該沒有機會救回來了
重冠完後全部的exe檔案大小一樣幾百kb 代表硬碟裡還有病毒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正的檔案沒有被毀掉, 不過已經被病毒移到別的地方去且編碼(不是原來的檔案名稱了)
其感染方式以筆記本為例

執行 notepad.exe (實為病毒程式, 使其長駐並感染其它.exe檔) => AE0B324C.exe (真正的筆記本程式).

要救回檔案可能有點麻煩, 因為你必需之道編碼後的檔名是什麼

楼主:
我檔名沒有改阿
都只有檔案大小被修改過了
我把受感染檔案丟到另台電腦還是被判定病毒
那還有解毒方法嗎?

网友:
這個我也有遇過耶,應該沒得救了!
檔案都被覆蓋變成病毒了~~~

网友(2011-08-05):
把硬碟帶到別台去掃毒吧 你會發現 多到爆低病毒檔 直接重新分割刪掉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