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教學文獻] 液晶高壓板使用tl494 pwm ic做缺燈管輸出保護的作法?

楼主(2011-07-03):
16 pin tl494 ic功能圖(上部)時序圖(下部)
1、pin9& pin10是否輸出,各別受到一個or gate控制,但2個or gate各有一個輸入腳共線理論上是會同時輸出,但實務上pin9& pin10同時輸出變壓器就失效了,請問pin9& pin10為何不會同時輸出?我的or gate認知在功能圖有錯嗎?
2、19吋lcd高壓板是2顆變壓器推動4燈管,而tl494和pwm有關的腳位是pin1, 2, 3, 15, 16, 13, 4,請問缺一支燈管不接,高壓板啟動保護不輸出,它是透過上述腳位如何運作?
3、我為了修電路,要使保護不動作,我tl494的腳位應該怎麼接?

网友:
TL494 1和16 對地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ST 出電路比較好過隔空捉藥

1、pin9& pin10是否輸出,各別受到一個or gate控制,但2個or gate各有一個輸入腳共線理論上是會同時輸出,但實務上pin9& pin10同時輸出變壓器就失效了,請問pin9& pin10為何不會同時輸出?我的or gate認知在功能圖有錯嗎?
==>
OR gate 往前有AND gate再往前推導有(分相除頻CLOCK/2)D-FilpFlop/ Q和-Q不會同時輸出
輸入腳共線是CLOCK 是為 [ D-FilpFlop/ Q和-Q ] 調整同步
     –Q天生就是要等Q出現了才會去作反相輸出 同步是為避免 舊[-Q ]輸出與新[ Q ]輸出 疊合同時輸出

2、19吋lcd高壓板是2顆變壓器推動4燈管,而tl494和pwm有關的腳位是pin1, 2, 3, 15, 16, 13, 4,請問缺一支燈管不接,高壓板啟動保護不輸出,它是透過上述腳位如何運作?
==> 不管黑貓白貓 會捉老鼠 是好貓  能把輸出關緊閉皆可,
POST 出電路比較好過隔空捉藥
  pin 16 挺適合因為單純 ,其他pin 和PWM 動態穩定有關

3、我為了修電路,要使保護不動作,我tl494的腳位應該怎麼接?
==>找出保護線路 把它關啦
 能不能提供線路  隔空捉藥 像是 瞎子摸象
 一般來說 燈管低壓線端會接到一個 工作電流(~ 幾mA)到迴路地 的取樣電阻
高級電路或許之前會插入多燈管電流平衡電路(COMM CHOCK)
PWM 要靠電流取樣電阻回授 和AD 亮度控制 去比較 是否達到供需平衡
……咦!!我跑題了!! 好吧凹一下!  過電流保護是在此電流取樣電阻回授網路作手腳
但是應該是沒人在此作限流保護 (都說了限流保護這段文我是硬 凹的)
限流保護 作在過電壓OVP 內

以OZ960為例 (上圖PIN16手畫晶體 請改SCR TO92外型 如MCR-100 )
 OVP過電壓保護
燈管就是燈管 點亮方法 跟家庭用一樣 差別在數值而已
面板用燈管 點亮啟動電壓 1200V(短管)~1500V(長管)或者再多些  點亮之後維持電壓必須降低~600V
因此T1輸出電感 和 C7(和C11) 構成諧振 使冷啟動電壓 符合點燈需求
啟動之後C4 和 J2燈管 有了電流 會產生負載效應  因此電壓降低
調整C4 (配合燈管雜散電容) 使燈管維持亮燈電壓
可以低個 ~10% 應用上還好( 儀器探棒  灯管引線雜散電容 ) 真正在乎的是 燈管工作電流
不好意思因為是LC諧振所以T1 C4 c7 c11灯管引線雜散電容
動了C4(或者前述任一個) 全部必須重調配合

多燈管 共用同組 T1 時
複製C4 和 J2燈管,即Cn 和 Jn燈管,先獨立串接,再併接C7 和 共接端
噢! 不好意思迴路等效電容又變了,得全部必須重調配合一輪

好  你要得來了 怎麼把保護電路 閹  關了
C11 就是為此OVP而生  ( 為了它 LC諧振等效 全又被輪x 一次 )
C11 與C 7 串接分贓?壓  分多少? 不多!夠給ovp 動作就好 oz960 用 1.90~2.15v
簡單講oz960的 ovp pin2 強迫接地 應該可以使 t1 拼命向燈管推送吧

那tl494 咧? 沒給線路我哪知啊?
~~如果假設~~
原設計是以 pin16 作OVP
pin13 PULL HIGH正常工作  而OVP動作時接LOW時 關閉tl494輸出
就想辦法 讓pin16 保持LOW  例如把C15 短路

** C15 有兩大功能需求
實際電路上T1高壓電場會產生干擾  LAYOUT PCB走線 一定會經過T1 邊
(如果有空間繞開不受干擾 這個設計者 會被開除 因為PCB 用太大了
如果沒被開啦這個設計者  那這家公司 會倒掉因為沒控制成本…)
C11 在此就是為吸收干擾雜訊

真實目地是用來 啟動電壓1xxx V 點燈時   C11分壓 足以使OVP 動作  因此C15在此延緩充電
因此C11不能加太大  若是燈管斷線 插頭接作氧化  T1諧振 負載效應減輕  諧振電壓飆升
就是OVP 必須立刻動作的時候 被C15拖慢了 前述接觸不良部分 會起火冒煙的

錯過黃金時刻 起火冒煙這一時刻又有些電流負載效應  諧振電壓再得以降低
OVP 不再到達觸發點 於是繼續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