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有線可能是ad板壞嗎?

楼主(2011-07-03):
有條垂直線,用螢幕檢測軟體純黑或純白全畫面,螢幕是完全正常沒線。但日常視窗作業環境,這條線經過的區域,假如是純黑或純白則部分線就會消失不見,而其它顏色就會有部分線出現。而線的顏色不固定,端看其經過區域是什麼顏色。我想換ad板可解決問題,但假如ad板買回來換沒改善那就虧大了,請問:
1、這條線究竟是什麼原因壞,panel or ad板?
2、為什麼純黑/純白全畫面,螢幕就完全正常?
3、建議如何維修?

网友:
1.面板壞機會大
2.有可能是亮線是白線,所以純黑和純白就正常(因為看不到)
3.若自己看就加減看,不然就丟了換一台,亮線通常都沒救~
   不然就問看看板上很多功力深厚的高手們有沒有得救~
建議有版大~有問題最好是PO圖上來,不然有時沒攪到實際情況實在是很難回答~~

网友:
先看線會不會跑或改變位置,若是則AD較有可能(不過面板也有機率),不會跑的話則可能是面板,若面板是NORMAL WHITE的,則隨時都會有整條亮/暗線,若面板為NORMAL BLACK,只有在該區有顯示影像時亮/暗線才會跑出來

例如下圖為NORMAL BLACK面板出現的橫向亮暗線異常